求助,ATV71起动时显示ARP!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0-09-13):
通电时什么都正常,就是起动得时候酒显示ARP,说明书上时说断电功能正常(变频器锁定)怎么解决书上也没说?启动时接得24V+L1,跪求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确保PWR(断电安全功能)输入端子已和24V端子短接

楼主:
确定是已经短接了de

网友B(2010-10-23):
请问上电是显示RDY吗?运行才出现PRA故障?

楼主(2010-11-23):
已经搞清楚了,现场电工把启动接到0V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