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充磁?

楼主(2010-09-13):
请问下伺服电机怎么充磁?需要什么工具 ?应该注意什么啊?

  有没参数之类的问题啊、?

网友A:
充磁机! 目前国内伺服电机采用整体充磁工艺尚不普遍,更多的可能还是采用预充磁的永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充磁机! 目前国内伺服电机采用整体充磁工艺尚不普遍,更多的可能还是采用预充磁的永磁体。

那伺服电机退磁了怎么办啊 。

网友B:
废了呗,不知道你电机是哪里做的,如果好换的话可以把整个转子换掉,转子都退磁了,绕组不知道怎么样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