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增加PLC 的脉冲数量

楼主(2010-09-13):
一个伺服电机通过弹性联轴器连接滚珠丝杠,当负载增加是弹性联轴器的弹性体被压缩,实际发出的脉冲数量有一部分被联轴器“吃掉”,需要增加一定数量的脉冲。但由于负载是一个变量,有时大,有时小,唯一能知道负载变化大小的是伺服驱动器的转矩,负载大转矩也大,负载小转矩也小,基本上是一个线性关系。请问如何增加PLC 的脉冲数量。(也就是说:负载10Kg,PLC需要发10000个脉冲,工作平台正好移动100mm。当负载15Kg,PLC需要发10000个脉冲,工作平台实际只移动99mm,那么PLC需要发10110个脉冲,才能使工作平台移动100mm;当负载20Kg,PLC需要发10000个脉冲,工作平台实际只移动98mm,那么PLC需要发10220个脉冲,才能使工作平台移动100mm 。负载的变化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的转矩信号传输到PLC,那么PLC如何随时在10000个脉冲的基数上增加脉冲。

网友A:
你只列了3对点,就这3组来看近似于线性啊。斜率为22。最好多测几组,如果最后斜率都是22的话,那就解决了撒,PLC中好编吧~

设10KG时的转矩为A,在某一转矩B时的脉冲为X,则:(X-10000)/((B/y)-(A/y))=22,其中y为转矩与重量的关系因子。

网友B:
1、弹性联轴器的压缩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和负载成线性正比关系。

2、如果是水平运动,实际负载大小对联轴器影响很小。因为滚珠丝杠启动时所需力矩最大,启动后转矩与负载关系不大,最后停止时,由于惯性,弹性联轴器可能被拉伸而不是压缩。

所以,正常情况,如果联轴器选择合适,无需补偿。确实要补偿,可以用经验值。经验值靠多次试验得出。

网友C:
我不专业啊, 能不能在实际负载上在加个编码器,伺服停止时比较下位置差多少,伺服在运行一次所差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