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T6100i设置密码跟数显值输入上下限值

楼主(2010-09-13):
刚介入威纶通没几天,简单的程序做好了,怎样设置界面登陆密码,系统参数中的【用户密码】设定我设定好了【LW9220【LW9219【LW9222 很麻烦的,曾看过人家登陆点击快选菜单会弹出密码框,输入正确就可以进入菜单界面 ,那样是怎样设置的呀!我用的是MT6100i,记得以前MT5010设置添加一个间接窗口设置LB12就可以了。还有问题,怎样在触摸屏里面设置上下限值,我在数显输入值里面设置34 在建立两个数显输入值,一个是上限值设置,一个是下限值设置,比如我上限值是34 下限值是60,那么实际参数只能在34到60之间,在线等候。。。。麻烦各位大虾高手求助。。。。。。。刚注册工控网没过久,有意者回个邮箱好吗?wjiaobinye@163.com

网友A:
就用本触摸屏的系统寄存器LW9220,就可以了,然后再做一个功能键去连接界面,设置一下安全等级。不知对否

网友B:
我刚刚跟你发了邮件!

用户密码我已经给你了,

数据的上下限一般是0到65536这个范围,

不过也可以是-32218到正的32218,就是说你的范围可以是65536这么多的数值。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C:
简单的程序做好了,怎样设置界面登陆密码,系统参数中的【用户密码】设定我设定好了【LW9220【LW9219【LW9222 很麻烦的,曾看过人家登陆点击快选菜单会弹出密码框,输入正确就可以进入菜单界面 ,那样是怎样设置的呀!我用的是MT6100i,记得以前MT5010设置添加一个间接窗口设置LB12就可以了。还有问题,怎样在触摸屏里面设置上下限值,我在数显输入值里面设置34 在建立两个数显输入值,一个是上限值设置,一个是下限值设置,比如我上限值是34 下限值是60,那么实际参数只能在34到60之间,用本触摸屏的系统寄存器LW9220,就可以了,然后再做一个功能键去连接界面,设置一下安全等级.数据的上下限一般是0到65536这个范围, 不过也可以是-32218到正的32218,就是说你的范围可以是65536这么多的数值。

网友D(2010-10-13):
用新版软件,资料格式设为:32-bit Float     最大显示:999999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