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定扫描方式

楼主(2010-09-14):
哪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三菱的恒定扫描模式,当程序的扫描周期比D8039指定的扫描时间大时,PLC如何处理?恒定扫描模式在什么情况下才用到?它的优点有那些?我是新手,也许问题不太专业,请大家不要见笑。谢谢!

网友A:
当程序的扫描周期比D8039指定的扫描时间大时,PLC肯定按照最快扫描周期运行。

其它PLC很少有这种功能,等间隔存数据非常有用,要不控制采集时间间隔太麻烦了。

网友B:
阿饶生。那你说浪费的扫描时间,有什么好处呢?白白拖延了处理事情的时机。

您说非常有用。那可以用到哪里呢?

网友C:
“当程序的扫描周期比D8039指定的扫描时间大时,PLC如何处理?”PLC按照实际扫描周期运行。

“恒定扫描模式在什么情况下才用到?”与扫描时间有关的指令FUN67 RAMP , FUN71 HKY等必须配合固定扫描周期使用 。

网友B:
那个斜坡指令可以说本身就有这样的缺陷。扫描周期不统一的时候计算会有偏差。键盘指令也是。最好可以像电脑一样有内频外频。

难道当程序要出现这两个指令的时候就要全局去等它?

大家有没有一个例子,非要使用恒定扫描不可。(我又打自己嘴巴了。哪有一定要的道理的?)

那改个说法:……例子,使用恒定扫描会优势很大。

网友D:
我们现在使用任务模式调用程序,几乎不适用定时器,而使用计数器来实现时间的累计

楼主:
学习了,还要段时间才能消化,哪位有编程实例,发一个过来学习学习,hblyd123@yeah.net   ,谢谢!

网友B:
是用在什么地方,什么任务模式呢?用计数器会比定时器好?

网友A:
我用过两回:

1、油井生成功图,一个周期(大约15秒)需要等间隔采集144个点;

2、管道泄漏监测,压力信号一分钟等间隔采集1024个数据。

网友A:
尤其是管道泄漏监测系统,要求首末端采集的时间间隔要一样(精度越高要求的误差越小),而实际上PLC因为程序量的多少和晶振的差异,首末PLC扫描周期根本做不到一致,所以处理起来相当费劲。

网友E:
采用定时中断吧,在中断程序中处理要求间隔时间必须稳定的任务.靠PLC的扫描周期恒定模式是靠不住的.如果做两台机的同步那就更困难,因为两台机器的晶振产生的时基都很难做到严格一致.

网友B:
根据饶哥的描述。我还很难理解为何要用恒定扫描。我始终觉得一个观点……

PLC停着等!有什么好处。没活干吗?很清闲吗?没事做的话就刷新一下IO,巡检一下从机。何必闲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