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S7-200进行MODBUS通讯的电缆

楼主(2010-09-14):
想要自制S7-200进行MODBUS通讯电缆:一端连接在端子上,一端连接在S7-200通讯口。这样的通讯电缆该如何接?

楼主:
是不是端子那段一个是A,一个是B,另外一端怎么接?焊在那个针上呀?

网友A:
见下面的链接吧: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9/2010091123181400001-1.shtml

网友B:
3脚--------A,8脚--------B。OK

网友C:
就是两芯的485线,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