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量程改变,瞬时流量显示改变吗,实际流量改变吗。

楼主(2010-09-14):
电磁流量计量程改变,瞬时流量显示改变吗,实际流量改变吗。实际流量改变吗。如果瞬时流量误差大,调节参数能纠正数值吗。

网友A:
量程改变不会影响瞬时流量的改变,只是你的4—20MA输出对应的改变了。科隆流量计代理,18675733873 王

网友B:
电磁流量计的量程改变后,为了能在工控机上正常准确显示,控制系统程序中量程也要修改到4-20ma信号上吧

网友C:
量程变化了,对应的4-20mA就要动了,不过很多智能仪表都是自动变的。另外量程变了瞬时流量的实际流量没有变化,只是因为对应的4-20mA数值变了,所以上位机看到的模拟电流有些变化,但实际数值还是没有变化

网友D:
不影响流量计的流量,只是4—20mA的对应最大值变了而已。

网友E:
改变电磁流量计的量程,电磁流量计测量的流量不会变化,但输出的电流信号会发生变化,所以量程改变,流量表的面板显示的流量不会变化,但是控制室内如果对应的流量量程不改变的化,其显示的流量会变化,与现场的一次表的数值不对应,因此修改一次表量程后,一定要相应的改变控制室内相应的流量量程。

网友F(2010-11-02):
简而言之,改变量程只会使输出信号改变。如:原来0-2000对应4ma--20ma,若改了量程为0-3000的话,那么对应流量的输出就是3000对20ma。

网友G:
放心吧不会改变的~~上海振安流量厂,老牌子,信得过!

网友H:
瞬时流量不会变,实际流量也不变。只是对应的4~20mA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