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与PLC读写欧母龙温控器

楼主(2010-09-14):
台达人机A10THTD1与PLC DOP80EH00R2能不能读写欧母龙温控器E5CZ和E5AZ系列温控器的值,温控器均带485通讯模块,RTU通讯协议

网友A:
肯定没有问题,现在PLC如果还不支持MODBUS串口通讯的话你就放地上,轮起榔头砸了。

另外人机可以直接连温控器,就不用折腾PLC了。

网友B:
刚好我用以上方案试验一个E5CZ成功,现在等着16个温控回来和台达10Bs屏,SA2PLC控制热流道了,

开始也想用屏直接通温控,可是事情没怎么简单,建议楼主不要试啦

网友C:
使用台达人机和台达dte独立完成热流道控制有成功案例,可以联系021-63012827 呵呵

楼主:
楼上通讯成功的兄弟能不能发个样例给我,我的邮箱wtx4627@yahoo.com.cn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楼主:
楼上BG7MKA在不

楼主(2010-11-11):
高手在哪,没人知道吗

网友B:
一直没看回复的贴~~~·

楼主可真够毅力~~~已发邮箱,收到冒个泡~~~~~

楼主:
坚持就是胜利啊!谢谢

楼主:
BG7MKA,我把你的程序下到PLC上,通不上去啊

网友C(2011-04-14):
通讯参数正确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有问题,现在PLC如果还不支持MODBUS串口通讯的话你就放地上,轮起榔头砸了。

另外人机可以直接连温控器,就不用折腾PLC了。

可否给些详细的教导呢,我还真第一次听说了,可谓是长见识了

网友C:
继续问题提示,都是标准modbus,如果通讯不上,检查线和通讯参数

楼主(2011-06-23):
己经换唯控的了!!!

网友E:
对:aibi 关于

继续问题提示,都是标准modbus,如果通讯不上,检查线和通讯参数

内容的回复:通讯选择rs232,modbus协议,我想做一个按钮控制一个27 200的V0.0点,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通讯?plc站号是1,触摸屏也是1,但是通讯不成功,仁兄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