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安川伺服停机后仍然还会走动

楼主(2010-09-14):
为何安川伺服停机后仍然还会走动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什么工作模式?

网友B:
看是不是垂直轴,如果伺服ON信号没有了,就往下掉了。

如果是速度模式,有可能是零漂。

网友C:
可能是伺服不知道您要停机,检查指令信号以及指令信号线。也可能是伺服不知道自己没有停机,检查编码器以及线。伺服自己停了,被别人拽跑了,检查机械应力、重力、张力

网友D:
可以模拟速度命令偏移调整

网友E:
1,0漂没有处理好。

2,编码器干扰。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宝贵的指点  我用的是位置控制  机械没有外力的作用 伺服on也切断了 屏蔽的措施已做的很好了 我估计是伺服参数设置不当 但不只是哪个参数引起的

网友C:
如果确实把server-on信号断了,就不会动了。参数设置的话,可以设置参数让外部server-on信号无效,伺服永远on着。

网友F:
server_on  断掉还动,这就是外力的作用了,不要关掉这个使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