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昆腾PLC热备问题

楼主(2010-09-14):
我用的是昆腾系列的CHS1100热备模块,用两个机架做热备。插好热备光纤后热备模块上的COMACT的灯一直闪烁(闪8下停一下),好像是连接不正常。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热备不上。那位大哥遇到过这种问题告诉我。我之前做过几个类似的项目这个热备设置很熟悉软件设置上也查过了。

网友A:
1、主备程序是否一致?
2、热备模块连接光纤连线又可能坏了,曾经碰到过;
3、PLC程序组态配置没设对。

网友B:
远程I/O的同轴电缆接了没有?两个CRP模块必须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