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按键可以作为触摸屏的代替按钮么?

楼主(2010-09-14):
我现在用的是台达B系列B07S201的触摸屏,我想把原来的实体按键代替触摸可以么?

网友A:
可以的,触摸屏和plc的组合就是搞这个事情的

楼主:
对:aibi 关于

可以的,触摸屏和plc的组合就是搞这个事情的

内容的回复: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要把触摸屏上F1到F4这4个按键连接到触摸屏上的常用按钮,避免长期使用导致触摸屏不良

网友B:
更改PLC程序,并联/串联相应的点。。。。。。

网友A:
呵呵 这个好办 1 在画面选项中选择辅助键

 选择f1,有两个选项local(本画面)glocal(全部画面),选择一个设置按钮类型,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真正很常用,那还不如一次性到位,直接在控制箱外部装几个按钮代替屏幕里的按键,损坏了也谁都能更换,那几个F键我从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