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与HMI通信

楼主(2010-09-14):
我用的是LG的K7M-DR60U和维纶MT6070IH的屏,用RS485通信,想自己做线,请教各位大侠,怎么焊线?

网友A:
232的通讯比较简单的

485的没试验过

线应该很简单

www.ytleader.cn

楼主:
对:euro2008 关于

232的通讯比较简单的

485的没试验过

线应该很简单

www.ytleader.cn

内容的回复:

屏和PLC联机的时候还想监控一下PLC用232的话不好做了

网友B:
怎么焊线?

找到连接端口的引脚定义就可以。

网友C:
屏的485口焊两颗线出来,到plc左侧的接线端子就行啦

楼主:
对:小雯 关于

屏的485口焊两颗线出来,到plc左侧的接线端子就行啦

内容的回复:能具体点吗?针脚怎么对应的?谢谢

网友D:
有说明书,引脚连接有说明

网友E:
威纶触摸屏使用说明书上有啊

网友F:
485简易的就2根线很简单了

网友G:
K120与MT6070IH联机时,用触摸屏的COM1(1、2脚)或COM3(6、9脚)连接到K120的485口就可以了。K120软件要在参数设置中设置与触摸屏相同的通信速率和格式,并要把Cnet开关拨到on

网友H:
维伦的操作手册上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K120与MT6070IH联机时,用触摸屏的COM1(1、2脚)或COM3(6、9脚)连接到K120的485口就可以了。K120软件要在参数设置中设置与触摸屏相同的通信速率和格式,并要把Cnet开关拨到on

谢谢 兄弟

网友A:
60u是两个232口的 呵呵

2  3  5  4  7  5

网友I:
232通讯的是3 2 5,、4 7 5吧

网友J(2010-10-15):
看维纶的手册  上面和各种plc的通讯  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