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IPC610的使用寿命(评估寿命)

楼主(2010-09-14):
如题。IPC610的MTBF时间为50000小时,那么预评估的使用寿命大约是几年呢?

网友A:
随时着在CPU等部件的不断推陈出新,大部分工控机一般更新时间在3到5年(能够影响工控机寿命的会有很多部件,如电源,硬盘,CPU,RAM等等)

当产品的寿命服从指数分布时,其故障率的倒数就叫做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s),简称MTBF。即:
MTBF=1/λ
它反映了产品的时间质量,是体现产品在规定时间内保持功能的一种能力。

具体来说,是指相邻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工作时间,也称为平均故障间隔。

它仅适用于可维修产品。同时也规定产品在总的使用阶段累计工作时间与故障次数的比值为MTBF。

磁盘阵列产品一般MTBF不能低于50000小时。

网友B:
我买的是研华组装的工控机,质量很一般。

网友C:
从我最初的使用IPC610来看,最长已经有近7年啦。

楼主:
最近一个项目,客户需要我们提交这个指标,但是看到研华的资料上没有明确说明寿命多少年?

网友C:
对:xurabbit 关于

最近一个项目,客户需要我们提交这个指标,但是看到研华的资料上没有明确说明寿命多少年?

内容的回复:

使用寿命与MTBF没有直接关系,任何设备使用都有其环境要求和操作要求,否则免谈。只有在规定的环境下,寿命才有可能确保或延长。你同样可以对用户提出环境要求和操作要求。

网友D(2011-11-06):
5年以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了。

网友E(2012-12-10):
引用 网友D:
5年以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了。

  一般电脑也要用 5 年也没有问题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