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近年来,随着微电子技术及IGBT功率期间的迅速发展,作为交流电机主要调速方式的变频调速技术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矢量控制变频器,以其优异的控制性能在调速领域独树一帜,在港口机械、冶金、造纸、电梯等多个领域得到迅速推广。日本,欧美等变频技术发达国家,均承认以进入AC(交流)时代。我国港口机械设备中的场桥(RTG)、门座式起重机、装卸桥(C/C)也广泛使用了变频调速器,从37kW到440kW均有应用实例。随着使用数量的不断增加,也遇到了故障维修问题。我公司于1997年对4台门机的变幅及旋转机构进行了变频调速改造,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行,下面就变频器的常见故障及预防措施进行分析及探讨。
一、变频器的主要故障原因及预防措施
由于使用方法不正确或设置环境不合理,将容易造成变频器误动作及发生故障,或者无法满足预期的运行效果,为防患于未然,事先对故障原因进行认真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一)外部的电磁感应干扰
如果变频器周围存在干扰源,它们将通过辐射或电源线侵入变频器的内部,引起控制回路误动作,造成工作不正常或停机,严重时甚至损坏变频器。提高变频器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固然重要,但由于受装置成本限制,在外部采取噪声抑制措施,消除干扰源显得更合理,更必要。以下几项措施是对噪声干扰实行“三不”原则的具体方法。
1.变频器周围所有继电器、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上需加装防止冲击电压的吸收装置,如RC吸收器。
2.尽量缩短控制回路的配线距离,并使其与主线路分离。
3.指定采用屏蔽线的回路,必须按规定进行,若线路较长,应采用合理的中继方式。
4.变频器接地端子应按规定进行,不能同电焊,动力接地混用。
5.变频器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器,避免由电源进线引入干扰。
以上即为不输出干扰、不传送干扰、不接受干扰的“三不”原则。
(二)安装环境
变频器属于电子器件装置,在其规格书中有详细安装使用环境的要求。在特殊情况下,若确实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必须尽量采用相应抑制措施。
1.振动是对电子器件造成机械损伤的主要原因。对于振动冲击较大的场合,应采用橡胶等避振措施。
2.潮湿、腐蚀性气体及尘埃等将造成电子器件生锈、接触不良、绝缘降低而形成短路。作为防范措施,应对控制板进行防腐防尘处理,并进量采用封闭式结构。
3.温度是影响电子器件寿命及可靠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半导体器件,若结温超过规定值将立刻造成器件损坏,因此应根据装置要求的环境条件安装空调或避免日光直射。
除上述3点外,定期检查变频器的空气滤请器及冷却风扇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特殊的高寒场合,为防止微处理器因温度过低而不能正常工作,应采取设置空间加热器等必要措施。
(三)电源异常
电源异常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大致分以下三种,即:缺相、低电压、停电。有时也出现它们的混合形式。这些异常现象的主要原因多半是输电线路因风、雪、雷击造成的,有时也因为同一供电系统内出现对地短路及相间短路。而雷击因地域和季节有很大差异。除电压波动外,有些电网或自行发电单位,也会出现频率波动,并且这些现象有时在短时间内重复出现,为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对变频器供电电源也提出相应要求。
1.如果附近有直接起动电动机和电磁炉等设备,为防止这些设备投入时造成的电压降低,硬是变频器供电系统分离,减小相互影响。
2.对于要求瞬时停电后仍能继续运行的场合,除选择合适规格的变频器外,还因预先考虑负载电机的降速比例。变频器和外部控制回路采用瞬停补偿方式,当电压回复后,通过速度追踪和测速电机的检测来防止在加速中的过电流。
3.对于要求必须量需运行的设备,要对变频器加装自动切换的不停电电源装置。
二极管输入及使用单相控制电源的变频器,虽然在缺相状态也能继续工作,但整流器中个别器件电流过大及电容器的脉冲电流过大,若长期运行将对变频器的寿命及可靠性造成不良影响,应及早检查处理。
---------------------------------------------
文章由365电气商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