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怎么做接地线

楼主(2010-09-14):
我单位是一栋5层老式厂房,现在单位购买回来好多设备,设备厂家工程师来我厂都说我单位接地不好,可我量零线对地电压不大于2v,由于我无专业接地电阻仪测量,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听说过(我不是电专业,没有学)用两米的50 50镀锌角铁,垂直打进地表以下半米。直线排列相隔6米打一根。打6根以上。然后用15以上镀锌圆铁把全部角铁焊接。涂防锈漆。回填土。

OK

网友B:
在建筑物旁挖地看见原始土,根据土壤情况,延伸长度,相距几米,用50镀锌角钢,长度2.5米,砸到地下.然后用镀锌接地排(扁钢)焊接,然后引进建筑物,根据接地电阻情况,确定所打接地极的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