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速度问题

楼主(2010-09-14):
各位大哥,小弟最近调试直线电机速度环,发现速度提不上去,100m/min可以很好跟踪,120左右速度能够跟踪一段时间,但速度马上垮下去(给定的速度曲线是梯形,加速度不大,但是能满足运行量程),120m/min以上就完全跟踪不上了,平面式直线电机最大是180m/min, 动子在30公斤左右, 驱动器的驱动电流是能保证的,反馈速度的采样时钟也能保证,反馈是模拟量,采用国外细分板。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一个多星期了,示波器观察光栅尺模拟信号和脉冲也是一一对应,希望哪位大侠能指点指点。

网友A:
过去做直线电机课题时也曾遇到类似问题,当时用的是海德汉的1um分辨率的增量式(方波)直线编码器,标称检测速度60m/min,结果60米/分以内毫无问题,60米/分以上速度会渐降直至反向运行,分析原因是这把尺子的速度上限所致,当时的中文手册上有一个指标被翻译为“齿形间隙”,参照英文应该译作“边缘间隔”更合适,该指标是1us,恰好卡在1m/s的速度上限上,运行速度高于60m/min后,还是按照1us的间隔给出反馈脉冲(沿),相对于实际位移而言,就丢脉冲了,由于电角度也检自该直线编码器,所以电度也逐渐错位,以至于出力不足,乃至反转。

看楼主今天描述的情况,很可能是细分电板的处理能力不足,如果细分倍率可设,建议先降低细分倍率以低分辨率试着在120米以上的速度运行试试。

另,电机的速度上限,基本受限于供电电压,供电电压不足,速度只会上不去,不至于“马上垮下去”。

网友B:
非常赞同波恩的分析,不过在选型时难道没考虑这个问题?!既然速度马上跨下来,驱动器肯定会报错的,报的什么错误?

如果不是光栅尺的缘故的话,你必须把你手上的详细数据拿出来,否则谁也判断不出来!

楼主:
波恩大侠你好,尺子的正弦周期是20um,细分电板没有细分,以前也是觉得细分倍率过高,目前纯粹将正弦转换为方波,没有做细分,观察细分板输入输出,信号波形还行,细分板的带宽和电压转换速率应该足够(180m/min的脉冲带宽1M都不到),“电度也逐渐错位,以至于出力不足,乃至反转”这也是我想找出问题的关键,就是不知道脉冲在哪丢了,控制方面控制器参数的鲁棒性很差,如果速度跟不上的话,同样的参数效果略有不同。 顶楼上的,驱动器是自己做的,不会报错,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贴图。

楼主:
还有,细分板与尺子和驱动器之间的接口线用的一般的串口线,有无影响?

楼主:
RENISHOW的尺子是可以跑3m/s,还有国外的驱动器能跑3m/s,国外的细分板和驱动器做在一起,我的细分板是独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RENISHOW的尺子是可以跑3m/s,还有国外的驱动器能跑3m/s,国外的细分板和驱动器做在一起,我的细分板是独立的。

你现在用的光栅尺不是RENISHOW的?你的驱动器能接受的编码器的line frequency是多少?建议你通过驱动器监视一下Bus电压,加速时的电流等等,其实你所说“驱动器的驱动电流是能保证的,反馈速度的采样时钟也能保证”,个人认为这个参数不是说的,首先得非常确定你驱动器肯定不会出问题,其实这也很容易测出来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原因,你不是说国外的驱动器能跑3m/s吗,那好把你自己做的驱动器换成国外的其它的不变试试,如果这时可以,那就是你驱动器的问题,如果不能再找细分板的问题。

网友C:
现在的尺子是RENISHOW的,驱动器能接受的编码器的line frequency是8M左右,这一点跑PARKER直线电机是可以的(PARKER对应的尺子是0.5um的分辨率,3m/s编码器的line frequency就是6M),自己的驱动器相对而言比较成熟(针对旋转电机),国外驱动器运行时电流在0.8A左右(3m/s,1g加速度),但是不能和细分板联调,细分板输出是脉冲,国外驱动器输入模拟量。

网友C:
我和楼主是一起的,说明下

网友A:
“PARKER对应的尺子是0.5um的分辨率,3m/s编码器的line frequency就是6M”——是1.5M,而不是6M,0.5um的分辨率当指正交脉冲4倍频之后的分辨率,因而正交脉冲的频率需要除4。

尺子的正弦周期是20um,四倍频之后的分辨率就是5um,跑180m/min,则是150K,跑120m/min,就是100K,不知细分板输出电平类型是什么?是差分的,还是单端的? 如果是差分的,线缆长度几何?信号是否捉对双绞?

个人认为问题可能出在细分板和传输接口上。

楼主:
PARKER对应的尺子是RENISHOW的,RGH24Z,0.5um分辨率是4倍频后的分辨率。细分板输出电平类型是差分5V电平,观察过细分板的输入模拟量和驱动板上的码盘信号,也是一一对应。线缆估计只有300mm左右。

网友A:
300mm,一般而言问题不大! 测测低于和高于2m/s时,细分板输入输出的信号关系。

网友D:
轫体是自己的吗?会不会是数值运算时值炸掉了?

网友B:
说了半天我还是没搞清楚,你驱动器做的是电流环还是速度环?你所谓调试的速度环是在驱动器上还是在控制卡上?你光栅尺出来的信号整成方波以后直接进的控制卡还是经过驱动器又进的控制卡?如果是经过驱动器又进的控制卡,那信号是否在驱动器中经过计算了?还是分为了两路,一路供驱动器计算用,一路直接输出?记得RENISHOW的光栅尺的分辨率都是倍频后的,个人认为除了波恩说的关于光栅尺容易出现的错误,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跟随误差错误,你驱动器不报错,难道控制卡也不报错?报的什么错误?

楼主:
只是做实验,没有设置那么多过错,不过流就行,我是在DSP的ram调试。 光栅尺的问题不大,有国外驱动器验证,细分板的问题感觉也不大,刚才调试西门子的旋转电机,速度也能正常跟踪(对应的同步频率比直线电机高很多)。同时观察低于和高于2m/s信号,从RENISHOW的端口输出到驱动器的码盘输入(包含了串口线),100多K的频率,模拟信号和脉冲完全对应。从控制的角度想,各位大侠有没有建议,我用的是通用的矢量控制。

楼主:
我所说的驱动器包含了控制卡和逆变回路的,方波直接进控制卡。

网友B:
那只能说明你的驱动器有问题了,呵呵。。。。。。

楼主:
关键就是我拿同样的驱动器跑的其他电机都可以,带载能力也行。速度能够跟踪上一段时间,接着又下降。哎,想不通~

网友B:
直线电机的控制还是比较难控制的,你的驱动器是国产自己做的?

楼主:
自己的驱动器跑PARKER直线电机,0.5um分辨率,速度环跑起来很容易,作伺服用,用激光干涉仪测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也都是um级

楼主:
况且都是表面式永磁同步,直线的和旋转的,控制上应该差不多

网友A:
“速度能够跟踪上一段时间,接着又下降”———带其它电机也是这样的话,要查查接口电路的信号质量了。

楼主:
其他电机(旋转或直线)都能正常运行。唯有这台有此现象。

网友B:
楼主来头不小,呵呵。。。。。。。不知道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也都是um级,具体是多少个u.耳闻国外一相当知名运动控制卡厂商在国内也做驱动器,搭配自己的控制卡,似乎也不如人意

网友E:
如果是给定行程的测试,感觉是你的电机选的有问题。请利用Parker Motion Sizer软件来核实该电机和驱动器匹配时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如果满足的话,可以查到速度推力曲线。如果不满足,那可以利用自动选型来得到合适的型号。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速度能够跟踪上一段时间,接着又下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采集的曲线有吗?如果是在给定的行程内,加速度和加加速度设置不对,行程又不大,速度如何上去?

楼主:
我给的行程是可以上去的,120m/min偶尔又可以,有时不行,不行的时候发现母线电压下降很厉害,刚开始以为是软启动没打开,后来检测软启动已经打开。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楼主:
110m/min是可以跟踪的,母线电压是一条直线。

楼主:
120m/min偶尔又可以,是指完全跟踪上梯形指令速度。不行,是指速度在120m/min可以跟踪一段时间,接着速度下降。

网友B:
母线电压下降必然导致速度下降,很奇怪!请问你给驱动器供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多少伏?电机的反电动势常数又是多少?

楼主:
交流电220,反电动势常数是100V/(m/s)

网友B:
220V的交流电,驱动器测得的母线电压最大电压应该在290V左右,号称可以跑180m/min=3m/s,这时候的光反电动势达到多少了呢?100V/m/sX3m/s=300V,母线电压都几乎没这么高!当120m/min时如何呢?

网友B:
直线电机最“害人”的一点就是没有额定电压这个参数!这句话没错!

网友A:
『直线电机最“害人”的一点就是没有额定电压这个参数!这句话没错!』———未必尽然,欧美系伺服电机本来就习惯于标反电势和最高供电压,反电势决定了电机在不同供电电压下电机的运行速度上限,最高供电电压取决于绕组绝缘能力,不少欧美系伺服产品会给出不同供电电压下的额定速度,这种标法才是真正合理的。

不过,对于使用日系“傻瓜”伺服惯了的国人而言,门儿清的就不那么多了。

直线电机的标称最高速度是在允许的最高供电电压下的可运行速度,实际供电电压不同,则运行速度必然被拖累。

楼主所述问题,现在看来,倒真不像是编码器和细分板的问题了,问题的症结应该就是供电电压和反电势的矛盾问题,驱动器使用SVPWM控制时,功率逆变环节的无失真电压利用率理论上是100%,但考虑死区保护等因素,实际电压利用率则可能只有90%,对应198V,甚至80%,对应176V,对于100V/(m/s)的反电势系数而言,能否运行到120m/min,也就容易判断了。

网友B:
目前就国内直线电机,包括新加坡什么的,都不提额定电压和最大供电电压这两个参数吧,反正我是没见。驱动器能输出的最大电压220sqrt(2)=311V,我检测过实际只有290V左右!

我觉得楼主的120m/min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旦过了这个点反电动势增加的很快,导致母线电压下降,楼主不是检测过母线电压吗,数值多少?

网友A:
个人看法:直线电机,无需给出额定电压,只要给出最高供电电压,以及几种典型供电电压下的额定速度即可,当然了,此额定值与散热状况还有关。

讨论电压利用率是在线电压的有效值(RMS值)上讨论的,而非直流母线电压,或线电压峰值。

同样,电机标称的反电势系数,一般也是线反电势的有效值,而非峰值。

网友B:
“个人看法:直线电机,无需给出额定电压,只要给出最高供电电压,以及几种典型供电电压下的额定速度即可,当然了,此额定值与散热状况还有关。”

这样当然好了。但是我查看了大概5--6家欧美直线电机厂家的说明书,只有大概2家有标电压这个参数,一家用的是Continuous Working Voltage,一家是Max Terminal Voltage,其它几家都没有标这个参数(不过有的推荐了配套的驱动器,也就相当于推荐了供电电压)。前面说了貌似国内(包括台湾)和新加坡的直线电机都没见这个参数!

“讨论电压利用率是在线电压的有效值(RMS值)上讨论的,而非直流母线电压,或线电压峰值。

同样,电机标称的反电势系数,一般也是线反电势的有效值,而非峰值。 ”

一时有效值,峰值,直流电,交流电搞的有点晕,电没学好,呵呵。。。。。。但是我想说一点,不管是copley,elmo还是ACS的驱动器(我估计其它欧美直线电机配套的驱动器也是这样的)供220V的交流电,输出的直流电都是220sqrt(2)=311V,除去压降等乱七八糟的大概在290V(驱动器监视的BUS 电压就这个值)左右。

网友A:
不要说直线电机的参数标注不尽相同,就算是旋转伺服电机的参数也没有个标准,认了吧!

交流电的峰值与整流后的空载直流值一样,都是sqrt(2)*Vac,对于220Vac而言,就都是311V。考虑整流压降和波动,直流母线往往是300V左右,这意味着驱动器的交流输出峰峰值是300V,再考虑90%的SVPWM电压利用率,有效值就有回到270*0.707的水平了,所以驱动一个反电势系数为100V/(m/s)的直线电机时,也就勉强能跑到1.9m/s,即115m/min,电网电压再波动一下,所以有时能上120,有时就上不了。上不了,驱动器自然试图加大驱动电流,直流母线负载难免加重,整流滤波波动加剧,直流母线名义电压跟着降低,如果是三相整流,影响稍小,如果是单相整流,影响就可能不小。

楼主:
“如果是三相整流,影响稍小,如果是单相整流,影响就可能不小。” 如何理解,谢谢,我用的是单相的

网友F:
波恩前辈,由于对驱动器和电都没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所以没看懂你上面是怎么算的,对驱动器而言,输入是交流,输出不是直流吗?怎么又出来个270*0.707?和PWM有关?还有“考虑整流压降和波动,直流母线往往是300V左右,这意味着驱动器的交流输出峰峰值是300V”前半句理解了,不理解后半句。

再就是上面他也说了驱动器监视的BUS电压是290V,这和你算的驱动器最终输出的电压值不一样,难道驱动器监视的不是最终的输出电压?请予以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对驱动器而言,输入是交流,输出也就是交流,所以需要270*0.707,输出峰值是270也就能理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于对驱动器而言,输入是交流,输出也就是交流,所以需要270*0.707,输出峰值是270也就能理解了

驱动器输入是交流,输出也是交流?给电机供的是交流电?那他驱动器的示波器监视的BUS电压并不是最终输出给电机的的电压,而是交流整成直流时的电压?

楼主:
你可以理解成交流整流为直流,直流再逆变为交流

网友F:
想不通还是,电机明明通的是直流电,怎么会出来的是交流呢?再说你驱动器监视的是交流的最大值?

网友F:
波恩前辈,你给稍微详细介绍一下呗,这个帖子就完美结贴了!呵呵。。。。。。

楼主:
你说的是直流电机,我说的是交流电机。

网友F:
直线电机,所有的永磁同步电机难道通的是交流电?

网友A:
楼主所说的直线电机应该是永磁同步直线电机,属于交流电机范畴,稳速运行时,通入的是交流电,因而伺服驱动的电压变换是:交-直-交,直流值存在于驱动器的直流母线上,直流母线为300V,输出的线电压峰峰值也差不多是300V,但考虑有效值时,就需计入电压利用率了,比如90%,于是输出的线电压有效值为:300*90%*0.707。

至于“三相整流,波动稍小,单相整流,波动可能不小”是因为无电容滤波的前提下三相整流波形的峰值为Vac*1.414,谷值为峰值的0.866倍,一个工频周期内波动6次;虽然单相整流的峰值也为Vac*1.414,但谷值为理论上可以下探到0,一个工频周期内波动2次;滤波电容的作用就是靠电容储存的电荷起到平波作用,在电容容值和载荷相同的情况下,三相整流本身的电压波动就小,而滤波的电容充电频率却更高,放电时间更短,因而电压波动必然优于单相的。

网友F:
再一次迷茫!我们平时所说的U型槽直线电机,既可以用通直流的驱动器驱动又可以用通交流的驱动器驱动,不管是直流还是交流难道输出的电压不都是直流?

楼主:
谢谢波恩和ACScontrol,问题解决了,的确是直线电机没有额定电压这个因素,同时也感叹美国驱动器。

网友A:
恭喜楼主!

既然目前绝大多数直线电机,无论是U型的,还是平板的,都属于交流电机,所以无论驱动器接入的是直流还是交流,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自然就是交流,除非明确是直流直线电机。

“通直流的驱动器”和“通交流的驱动器”的差别仅仅在于直流母线的电流电压来源,一个是来自外接的直流电源,可能能做成共直流母线的形式,一个来自内的整流滤波电路,把外部接入的交流电整流滤波为直流。

网友F:
保留意见!ThrustTube 直线电机有这两个参数Continuous Working Voltage 320Vdc,Back EMF Constant 101.6 Vpk/m/s

还有带霍尔的直线电机属于交流电机吗?

网友A:
没错!Copley的ServoTube圆筒型直线电机的反电势参数确实是给的线电压峰值。

一般而言,带霍尔的直线电机其霍尔的目的是用于磁极相位检测和电子换相,应该属于交流电机类型。

网友B:
前辈终归是前辈!

跟着前辈总能学到不少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G:
平面式直线电机最大是180m/min, 动子在30公斤左右, 驱动器的驱动电流是能保证的,

其实,若是母线电压不够,你早可以从电流控制看出,此时电流控制已跟不上。

作伺服,要多从实验波形分析,才能进步很快。

网友H:
支持波恩兄!

我目前接触到的直线电机,驱动器输出端都是交流电;为了用户的使用方便,输入也做成交流输入,于是“交--直--交”的构成形式是最经济和普遍的;其实由于电源本身功率不够引起的负载问题还是比较多见,可别被表象给蒙了。

另外,请教大家:三相直线驱动器输出端居然带熔断器,而且只接2相,这个实在是难得看见的,与以往的电机保护控制理念不一样啊;假如,其中一相熔断丝断开,虽然驱动器本身会有断相保护或者过流检测,但这样做的意义何在?而且安装熔断器,本身就是人为添加额外的断开点,同时也容易造成故障点。

 难以理解。

网友G:
其实完全可以用其他算法和硬件设计来保证驱动器和电机安全。

熔断器用来长期过流保护,两相即可。

不知是那家的驱动器?

网友A:
“另外,请教大家:三相直线驱动器输出端居然带熔断器,而且只接2相,这个实在是难得看见的,与以往的电机保护控制理念不一样啊”———开眼了!

两年半以前,拆解FANUC的αi系列伺服,发觉集中供电模块没有熔断器,直流母线下挂的每个驱动在母线上有一个快速熔断器。

前不久,拆解大隈的驱动,在集中供电电源和伺服驱动器上都没有看到熔断器。

在输出端加熔断器,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是加在驱动器内部了,还是电气配线时外加的?

网友H:
自然是输出外接线路上的,在原厂的系统接线图上我也找到这个2个熔断器,明天我把它贴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H:
onlylm2008,能否解释的再详细点?我不太理解长期过流保护这个概念。

网友A:
快速熔断器再快,相对IGBT而言,也是很慢很慢了。

网友B:
看来应用工程师多少得走点点研发,才能像波恩这样快速从提供的信息中找到原因!现场经验当然很宝贵,知识的积累更是必不可少!

网友I:
学习了很多,刚接触直线电机,以后有得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关于学习了很多,刚接触直线电机,以后有得学了。

你是应用直线电机呢还是卖直线电机?呵呵。。。。。。

网友B(2010-10-23):
不好意思,回错贴了!

网友F:
对:波恩 关于

恭喜楼主!

 既然目前绝大多数直线电机,无论是U型的,还是平板的,都属于交流电机,所以无论驱动器接入的是直流还是交流,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自然就是交流,除非明确是直流直线电机。

“通直流的驱动器”和“通交流的驱动器”的差别仅仅在于直流母线的电流电压来源,一个是来自外接的直流电源,可能能做成共直流母线的形式,一个来自内的整流滤波电路,把外部接入的交流电整流滤波为直流。

楼主所说的直线电机应该是永磁同步直线电机,属于交流电机范畴,稳速运行时,通入的是交流电,因而伺服驱动的电压变换是:交-直-交,直流值存在于驱动器的直流母线上,直流母线为300V,输出的线电压峰峰值也差不多是300V,但考虑有效值时,就需计入电压利用率了,比如90%,于是输出的线电压有效值为:300*90%*0.707。

内容的回复:

波恩前辈,本人一直对您所说的输出的线电压有效值为:300*90%*0.707这个问题耿耿于怀!本人请教过不少人(当然都不是您这样的专业人士)他们都认为Bus电压300V,PWM的占空比为0-100%,最终输出最大电压应该是300*0.9,不知道为何要乘以0.707?难道是因为PWM模拟正弦波输出才乘以0.707?我也测试过通直流的驱动器,比如说驱动器通48V直流电,带额定电压是48V的旋转3相电机,电机会差一点达到空载转速,因为有大概2V左右的压降,这作何解释?

其实lindang2010说了一句半截话“的确是直线电机没有额定电压这个因素,同时也感叹美国驱动器。”相信他所谓的美国驱动器应该通的也是单相220V交流电,人家怎么就可以在反电动势在100V/m/s的情况下到达3m/s?难道原理不同?请帮忙解释解释,不甚感激!

网友A:
“本人一直对您所说的输出的线电压有效值为:300*90%*0.707 ...”  与“最终输出最大电压应该是300*0.9”并不矛盾呀!

一个是有效值(即RMS值),一个是最大值,考虑恒速连续运转时线电压为交流电,有效值自然是最大值的0.707倍。

“比如说驱动器通48V直流电,带额定电压是48V的旋转3相电机,电机会差一点达到空载转速,因为有大概2V左右的压降”———是否为实测结果? 如果是,则:

1.首先需明确驱动方式是方波换相还是正弦波换相;

2.反拖该电机至额定转速,实测线反电势波形的峰值。

“单相220V交流电,人家怎么就可以在反电动势在100V/m/s的情况下到达3m/s?”———需明确100V/m/s的反电动势到底是有效值(RMS值),还是峰值(Pk值)?

网友F:
不好意思表达错了!我所说的“应该是最终输出最大电压应该是300*0.9”是指占空比为99%时的输出电压。他们都认为Bus电压300V,PWM的占空比为0-100%,所以最终可以输出连续电压300*0.9,也就是说他们都以为最终输出的是直流电而非交流电。

是实测结果(这似乎与您说的输出交流电有点对不起来),驱动器是Hall+编码器的正弦波换相,您的意思是因为驱动器的换相方式是正弦波换相,所以驱动器最终电压和电流的输出也是正弦波?

我觉得是他的100V/m/s是有效值,因为您给出的计算算的就是有效值,刚好和他这个反电动势对起来,而且大部分直线电机厂家标的都是有效值吧,我只见过一家标Vpk/m/s!

另,我从别人那里得到关于反电动势的答复是这样的“反电动势常数是一个固有的值,不能用RMS来理解,它是瞬时的,任何时候这个值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似乎有些不太妥当好像,您觉得呢?

网友A:
反电势系数是常数原则上没有问题,但如何标定反电势系数则有可能涉及到底用的是反电势波形的RMS值还是Pk值的问题,这就从反电势系数的测试方法来理解,对于永磁电机而言,以不同的速度恒速反拖被测电机,采集并记录反电势波形,然后绘制反电势-速度曲线,以不同速度点下的反电势波形的RMS值或Pk值为纵坐标,以对应的速度为横坐标,拟合后所得直线的斜率即为反电势系数。

正弦换相的三相驱动器输出电压是峰-峰值为直流母线电压的SVPWM波或SPWM波,按时间等效到绕组上才是正弦电压,这个正弦电压直接用示波器是看不到的,电机绕组中的电流波形在SVPWM或SPWM驱动下理想波形为正弦波,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正弦波形。

反电势系数如果确实是按有效值标定的,用300V的直流母线驱动直接反电势系数为100V/m/s的电机,能否达到3m/s的运行速度?个人看法,如果是采用矢量控制的伺服驱动,且不做弱磁控制,必然达不到3m/s的运行速度。

网友F:
以波恩前辈的说法那反电动势的单位严格来说要么是Vac(rms)/m/s,要么是Vac(pk)/m/s?

正弦换相的三相驱动器输出电压既然按时间等效到绕组上才是正弦波电压,那就有PK值和RMS值的说法,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300V的母线电压,反电动势系数是100V/m/s,伺服驱动采用矢量控制且做了弱磁控制,在行程足够的情况下电机也不能达到3m/s的运行速度(因为绕组也要损耗一部分热量I*I*R),此时使电机跑一个三角波对应一个最大速度,要想跑出一个梯形波,稳速运行时的速度是不会达到跑三角波时的最大速度的,因为此时的速度对应的是输出电压的RMS值,而跑三角波时的最大速度对应的输出电压是PK值,这样理解可否?

另Bus电压300V,PWM的占空比为0-100%,所以最终可以输出连续电压300左右,所对应的驱动器是方波换相?也许我所说的驱动器通48V直流电对应电机速度差一点达空载转速是因为旋转电机(空心杯电机)比较小,反电动势很小的缘故?但驱动器换相方式也是正弦波,我有些晕了,望波恩前辈给予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A:
针对楼上的三个问题(三段)回复如下:

(一)正弦波换相的永磁同步电机的正弦反电动势的单位“要么是Vac(rms)/rpm,要么是Vac(pk)/rpm”。

方波换相的无刷直流电机的梯形波反电势的单位只需考虑“Vpk/rpm”。

(二)“正弦波反电势的RMS与Pk” 是反电势波形符合正弦规律时的基本属性,稳态下,RMS和Pk值基本上是定值,瞬态下,不宜再讲RMS,而只谈Pk,瞬态下的Pk值与电机的瞬时速度成比例关系,原则上与电机的运行规律无关,不受速度曲线到底是三角形还是梯形的影响。

300V的母线电压驱动反电动势系数是100Vpk/m/s的电机,不做弱磁,空载下(忽略绕组压降),电机将将可以达到3m/s的速度;弱磁,则有可能达到更高的速度。

(三)关于以48V供电,可以正弦换相模式驱动额定电压为48V的直流无刷电机几乎达到额定转速一事,还有一点不够需要明确:标称的额定电压是对应的是反电势的Pk值还是RMS值,建议查阅其指标或实测;

如果不是Pk值,却能驱动到额定速度,则只能解释为无刷直流电机空载运行时功角很小,电机处于自然而然的弱磁状态下。(此猜测未必合理!)

网友F:
1。那针对正弦波换相的直线电机反电动势单位就是“要么是Vac(rms)/m/s,要么是Vac(pk)/m/s”。这个问题确定了!

其实现在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基本都不是方波换相了,就我用过见过的来说,基本都是Hall+编码器的正弦波换相,这样说来的话要考虑反电动势单位的话应该也是2种,对吧?

2.前面您对“反电动势常数是一个固有的值,不能用RMS来理解,它是瞬时的,任何时候这个值都是一样的 。”似乎没有异议,既然反电动势是正弦波而您这里没有异议,那就说明这里说的反电动势是标定后的。而您“瞬态下的Pk值与电机的瞬时速度成比例关系”说的应该是标定前的,如果是这样,那这个问题也明确了。

其实第三个问题无非是来论证我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讨论到现在我还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正弦换相的三相驱动器输出电压是峰-峰值为直流母线电压的SVPWM波或SPWM波,按时间等效到绕组上才是正弦电压”这和“Bus电压300V,PWM的占空比为0-100%,所以最终可以输出连续电压300左右(输出到绕组的电压)”是矛盾的,其实您也说了“300V的母线电压驱动反电动势系数是100Vpk/m/s的电机,不做弱磁,空载下(忽略绕组压降),电机将将可以达到3m/s的速度”,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3m/s可以达到但只是瞬时的,因为300V是个峰值,如果要跑一个梯形波的话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此时梯形波时的稳速所对应的电压是RMS(300*0.9*0.707),也就是说大概对于的梯形波稳态时的速度在2m/s左右?

网友A:
其实永磁同步电机的反电势用Pk也好,用RMS也好,只要注明了,用什么都一样。

对于无刷直流电机而言,个人理解,由于更多的用于调速型拖动应用,故标称额定电压很可能直接对应驱动器的直流供电电压,因而对应的反电势单位也就是Pk值,而不是RMS值,以便用起来更直观,不必把0.707套来套去地换算了,这完全是出于实用目的结果。

对于永磁同步电机而言,之所以只谈反电势的幅值而不是瞬时值,是因为经典意义下的永磁同步电机的反电势波形是正弦波,因而只适合用正弦的幅值说事,而不能用任意时刻的瞬时值说事。因而表征反电势与电机速度之间比例关系的反电势常数反映的也就是幅值,而非瞬时值。表示一个正弦波电压的幅值,习惯上既可以用峰值(Pk),也可以用有效值(RMS),这些在恒速运行的稳态下意义明确。在变速过程的瞬态下,正弦波幅值本身就是变化量,这有可能造成一些误导,楼上之所以把反电势的峰值,SVPWM输出的等效峰值,以及速度运行规律混在一块儿说,还是没有分清楚这里的关系。

300V的直流母线电压,理想情况下,以SVPWM输出的线对线的瞬时电压的峰峰值就是300V,满度输出时,得到的等效线电压幅值也300Vpk,即220Vrms(视同311V直流母线的简单对应关系),此时不弱磁地驱动一个100Vpk/m/s的电机,忽略绕组压降(等于忽略了加减速所需的惯性力),电机恰好可以达到3m/s的速度。能否达到3m/s的速度,只和该瞬时速度下反电势幅值与供电电压的平衡关系有关,与速度曲线的形状无关。别把事情混在一块考虑。

如果还想不清楚,就以直流电机试着考虑考虑,以便避开正弦的幅值和瞬时值关系。

网友F:
我好好想想。

“300V的直流母线电压,理想情况下,以SVPWM输出的线对线的瞬时电压的峰峰值就是300V,满度输出时,得到的等效线电压幅值也300Vpk,即220Vrms(视同311V直流母线的简单对应关系),此时不弱磁地驱动一个100Vpk/m/s的电机,忽略绕组压降(等于忽略了加减速所需的惯性力),电机恰好可以达到3m/s的速度。能否达到3m/s的速度,只和该瞬时速度下反电势幅值与供电电压的平衡关系有关。”------------------这个理解了。

那再教一下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空载),我想让直线电机跑一个梯形曲线,在梯形曲线中的恒速一段时间(比如10S),那此恒速最高可以达到多少?也就是说如果此电机是直流旋转电机的话,我想让电机以最大恒速一直跑下去,那这个最大恒速为多少?

网友F:
假设此时直流旋转电机的反电动势为100V/Krpm

网友A:
以300V直流母线电压驱动一台反电势系数为100V/m/s的直流直线电机,假设行程不受限制并忽略所有损耗,则无论目标速度曲线是三角形(最高点速度3m/s)还是梯形(平顶速度3m/s),电机都可以达到3m/s的目标速度。

驱动目标换成永磁同步直线电机,反电势系数为100Vpk/m/s,假设条件和速度曲线不变,该电机同样能够达到3m/s的目标速度。

在考虑交流电机和直流电机的反电势问题时,可以把交流电机正弦反电势的幅值或包络视同直流电机的反电势,这样就可以避开瞬时值的困扰。

网友F:
挺明了了,谢谢!有机会验证一下就深刻了

网友J:
看到以上的讨论受益匪浅,哪位能帮忙解释一下如何用PLC对交流伺服电机进行位置控制。(没有运动控制卡)

网友K:
比较通用的方式是由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

网友H:
可以由专用的PLC 的NC模块来控制伺服电机,PLC与NC 模块通信,要是连NC模块(其实本质就是运动控制卡)都不用,那估计很难处理接口的问题,还有高速脉冲由PLC来输出的话,大概PLC会罢工的。

网友L(2011-06-12):
那么直线电机导致mH值偏大和波形不良的原因是什么?望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L:
关于那么直线电机导致mH值偏大和波形不良的原因是什么?望赐教!

呵呵 ,这个贴子又翻出来......

直线电机电感偏大的一般应该是平板式直线电机或者推力很大的U型槽直线电机,楼上说的波形不良应该指的电流环的波形吧,具体怎么个不良法?mH指有多大?

网友A:
mH值偏大是设计和结构问题,电感量取决于电磁结构,比如:相间磁路长度、路径和材料;匝数和每匝包围的(磁路)截面积;相间串并联关系等。

波形不良如果是指反电势波形正弦度不好,则还是磁路结构和电磁结构的设计问题,找找资料看看如何通过合理的磁路设计和电磁布局保障反电势波形的正弦度。

网友I:
好文。

parker直线电机注明 max terminal voltage 330VDC

所以你可以考虑稍微提高驱动器供电电压,还能提高速度。

反电动势为100V/m/s,但是还得考虑力矩分量将占用一部分电压,所以一般也就能在3m/s的速度。

网友I:
对:ACScontrol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I:
关于学习了很多,刚接触直线电机,以后有得学了。
内容的回复:

你是应用直线电机呢还是卖直线电机?呵呵。。。。。。

原来以前占过座位。

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有人帮着卖那我就是应用直线电机的,否则就是卖直线电机。

网友M(2012-01-18):
很宝贵的直线应用资料!

网友N(2016-08-10):
“其实lindang2010说了一句半截话“的确是直线电机没有额定电压这个因素,同时也感叹美国驱动器。”相信他所谓的美国驱动器应该通的也是单相220V交流电,人家怎么就可以在反电动势在100V/m/s的情况下到达3m/s?难道原理不同?请帮忙解释解释,不甚感激!”

3m/s,反电动势就有300V,我去,电机自身电阻,那里来的电流?

网友O(2020-10-1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