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硬件组态的步骤

楼主(2010-09-14):
步骤:

1、 双击SIMATIC Manager图标,打开STEP7 主画面。

2、 点击FILE \ NEW,按照图例输入文件名称(TEST)和文件夹地址,然后点击OK;

系统将自动生成TEST项目。

3、点亮TEST项目名称,点击右键,选中 new object,点击SIMATIC 300 STATION

将生成一个S7-300的项目,如果项目CPU是S7-400,那么选中SIMATIC 400 STATION即可。

4、 TEST左面的+点开,选中SIMATIC 300(1),然后选中Hardware并双击/或右键点OPEN OBJECT,硬件组态画面即可打开!

5、双击SIMATIC 300\RACK-300,然后将Rail 拖入到左边空白处。生成空机架。

6、双击PS-300,选中PS 307 2A,将其拖到机架RACK的第一个SLOT。

7、双击CPU-300,双击CPU-315-2DP,双击6ES7 315-2AF03-0AB0,选中V1.2,将其拖到机架RACK的第2个SLOT;一个组态PROFIBUS-DP的窗口将弹出,在Address 中选择分配你的DP地址,默认为2。

8、然后点击SUBNET的NEW按钮,生成一个PROFIBUS NET的窗口将弹出。点中NETWOR K SETTING。

页面,你可以在这里设置PROFIBUS-DP的参数,包括速率、协议类型。

9、点击确定,即可生成一个PROFIBUS-DP网络 。

10、组态ET200M,点开PROFIBUS DP\点开ET200M\选中IM153-1(注意,是6ES7 153-1AA03-0XB0);将其拖到左面PROFIBUS(1):DP master system(1)上。

11、立即,会弹出IM153-1通讯卡设置画面;DP地址可以改动,默认值为1;点击确定。

12、点开IM153-1\再点开DI300\选中SM321 DI16*DC24V模块,并将其拖入左下面的第4 槽中,一个DI模块组态完毕,系统将自动为模块的通道分配I/O地址(该处为I0.0~I1.7)。

13、 按照上面步骤组态DO模块(6ES7 322-1BH010AA0)。系统也将为其分配地址为(Q0.0~Q1.7)。

14、按照上面的方法组态AI模拟量模块(6ES7 331 7KF01-0AB0);然后双击该模块,弹出模块属性画面,点击Measuring栏,为每个通道定义信号类型,将0-1通道定义为两线制4~20mA信号,2-3通道为内部补偿K型热点偶信号(TI-C K)。

最后点击OK,完成AI模块组态。系统将为每个通道定义地址,该处第一通道是PIW256、PIW258。。。

15、点击 ,Save and Complice,存盘并编译硬件组态,完成硬件组态工作。

16、检查组态,点击STATION \Consistency check ,如果弹出NO error 窗口,则表示没有错误产生!

网友A:
非常详细,要是配上截图就更好。

网友B:
顶顶LZ,这么辛苦的写了这么多,要是再辛苦点配上一些小图片就更好啦

网友C:
找本深入浅出看看 或STEP7 视频看看

网友D:
o , my god,

you said that it‘s easy ! i think

网友(2013-03-29):
很好 我正好用到  谢谢分享

网友E:
配上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