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端接变压器

楼主(2010-09-14):
客户想在变频器输出端接变压器,具体做法:将工频用变频器变为80HZ,然后在通过变压器将其电压升高为想要的电压,不知道这种用法行不行呢?

网友A:
可以加装变压器。只要设置好变频器的载频就行。莫非负载是80HZ?

网友B:
可以,但输出电控器要好好选一下。

网友C:
1、得到的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而且有高次谐波。

2、变压器关断时,可能造成变频器损坏。

网友D:
好象听说过可以的。但是得到的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而且有高次谐波,所以最好在变压器后面加电抗器,不然可能造成保护动作!具体没有做过。。。。。。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有可能经过变压器将变频器的谐波放大了,对负载影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