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

楼主(2010-09-14):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电机用摇表摇不接地,测三相阻值平衡,但是变频器启动立即保护显示过电流保护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机械卡死。包括转子轴承等。。。。。。如果是减速电机,可能减速机也有问题

网友B:
电动机空载时轴上发紧吗?有可能转子轴承坏了;也可能轴上连接的负载转矩确实大,启动电流大了,抑或是变频器过流参数设置太小

网友C:
检查一下机械方面,电缆线,变频器加速时间是否过短。

网友A:
是不是线路存在问题哟,你测量线路了吗?

在变频器输出端断开线路,测量线路及电机——摇表测阻值。

网友D:
另外看下变频器的提速是否过快,电机是否堵转、卡住?

楼主:
对:老菜鸟 关于

是不是线路存在问题哟,你测量线路了吗?

在变频器输出端断开线路,测量线路及电机——摇表测阻值。

内容的回复:电机线路都用摇表测了 正常,把负载撤了用手转电机非常轻快。后来换了一根电机线,能启动但空载电流显示7A,变频器 为2.2KW。最后又把变频器换掉启动正常。电流显示4A正常

网友E:
你查过电源了吗,缺相吧。

网友F:
如果电机带的负载为泵或风机,请在变频器参数的转矩特性中更改到VF方式。

网友G:
可能是电机故障、变频器故障、机械设备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你查过电源了吗,缺相吧。

电源缺相变频器会报警显示缺相符号

网友H:
变频器检测部分出问题了,更换变频器修复。

网友C:
    测一下变频器 U  V  W   之间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可能是变频器逆变模块坏,或模块推动不良。

楼主:
对:rose123 关于

变频器检测部分出问题了,更换变频器修复。

内容的回复 换了一台变频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    测一下变频器 U  V  W   之间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如不平衡可能是变频器逆变模块坏,或模块推动不良。

更换变频器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电动机空载时轴上发紧吗?有可能转子轴承坏了;也可能轴上连接的负载转矩确实大,启动电流大了,抑或是变频器过流参数设置太小

更换变频器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另外看下变频器的提速是否过快,电机是否堵转、卡住?

更换变频器后正常

网友I:
进行跟进楼主,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是什么部分坏掉

网友J:
呵呵,变频器坏了。

电机线皮子打铁了,遇到振动就会报过流的。

网友K: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即硬件问题)。另外,是变频器出厂内部校正电流参数被人调过。因为2.2KW电机的额定电流在5A左右。而显示是7A。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机械方面,电缆线,变频器加速时间是否过短。

对,,楼上说对了。变频器启动有个斜坡上坡时间和下坡时间。上坡也就是变频器启动到额定频率的时间 下降也就是全速到停止。。而你启动就报电流高,肯定你的负荷也高,变频器的斜坡上坡时间少了。你可以调节多一些时间的。至少在5秒以上吧。跟电机大小负荷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