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0-09-14):
PLC电源指示灯闪烁的故障.PLC无法工作.GOT显示通信中,输入电源正常,可能是内部24V有短路的可能性.有传感器短路的故障.

网友A:
电源指示灯闪烁,你看看24V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B:
把IO一个一个脱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PLC坏了,联系厂家维修,我碰到信捷XC3-24R同种问题.最后发到厂家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