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 怎么接线呀?

楼主(2010-09-15):
我是个新手 三菱的PLC怎么接线呀?高手!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1、有图纸就按照图纸接线;

2、没有图纸就看说明书,按照说明书接线。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可以先找对应型号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C:
不愿意看书就直接接,PLC上有X0,X1,GND,220等。

网友D:
对号接,记住所有输入元件一端接输入端子,如XO、X1等,另一端都连到PLC公共端COM端子;输出端不同型号PLC的COM组的输出点数不同,如FX1N的输出COM0组就只有Y0一个输出点,其它各有不同,不同的COM组可加同一电压,也可加不同的电压。最关键是要细读相应的使用手册。

网友E:
fx手册上有接线示意图,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