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10-09-15):
楼主好,昨天一台台安变频器发生故障,导致电机和减速机工作不正常,噪音很大,维修变频器的技术人员说这是输出波形有问题了,我不是很明呢,输出波形会有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有问题,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哟?

网友A:
输出不平衡,电机抖动。 输出电压,频率不稳定。这都是有可能啊

网友B:
先确认是变频器问题还是马达或齿轮箱问题,这个可以用电源直接马达一试便知,确认变频器有问题,送修或换新都很快的.至于具体原因就有好几种了,

楼主:
确定是变频的问题了,现在变频器修好了,用得很正常 ,我想知道的是变频器坏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导致电机抖动呀

网友C:
驱动板上的光耦有短路。

网友D:
光电耦合器性能变差!还有就是光偶旁边的电容老化!形成开路

网友E:
操音的  载波调小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