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913B型数控落地铣镗床300201报警

楼主(2010-09-15):
两个月前我单位有一台TK6913B型数控落地铣镗床(中捷机床有限公司生产的),每天下班后断电,第二天上班一送电就出现300201报警,系统是西门子840DE的。查阅报警説明:在初始化阶段或在操作中,驱动装置地址的读周期没在监视时间(大约1毫秒)内结束(超时错误),该错误可能因一个或N个驱动装置模块的电源故障而发生,原因可能是硬件故障(专用集成电路、总线、驱动装置模块)。我们先后对:总线、NCU、驱动装置模块进行了更换,但问题还是没解决。我们在检查NCU时,发现NCU 的电池电压不足,用万用表测电池电压只有3V,因此怀疑电池电压是虚值,每次开机后出现报警。电池更换后故障消失。

网友A(2011-02-06):
这个文章太经典了,呵,我也才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一样的,早晨开机就出现,开机过一会儿重新启动就好了。下次我也检查上电池看下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