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分钟1米的低速运动,该用步进电机,还是用编码器?

楼主(2010-09-15):
俄想让电机,拉着一个3公斤左右的物体(探头儿),在上下10米范围内上下运动,

速度为匀速,大约每分钟1米,中途有启停

俄想知道长期工作,编码器和步进电机,那个更皮实耐用,不容易发生故障?

俄是SB,先谢谢各位大大咧~~~~~~~~~~·

网友A:
没看明白你什么意思,编码器是反馈装置,步进电机是执行装置,不是一回事啊,呵呵

网友B:
用步进电机就得有反馈信号.用什么来反馈呢,就得用编码器等装置.这两者一般情况下故障率较低,

但也要电路设计的恰当,不然故障率也较频繁.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就得有反馈信号.用什么来反馈呢,就得用编码器等装置.”未必吧?!

步进电机+编码器还不如直接用伺服了

网友D:
用步进电机,用开环控制。就一个探头,只有在实验室才能搞得这么复杂。工业现场就是要简单可靠。

网友E:
1、变频器+减速电机+编码器,方案可行,精度不高,成本很高。

2、步进电机+编码器,方案可行,精度较高,成本低。

3、伺服电机,方案可行,精度很高,成本较高。

网友C:
不同意楼上的,步进电机+编码器+驱动器的成本一定会比伺服电机+驱动器低?就跑一个速度,国产直流伺服很容易就实现了

网友F:
这楼主^_^见过跪求的,没见过这样称呼自己的。行程10米,应该是绳子吧,用步进可能对执行机构有特殊要求

网友G:
俄是SB,先谢谢各位大大咧~~~~~~~~~~·

看在这话的份上。。强烈建议上伺服,以后保不准老板或客户又有啥新要求,伺服稳妥些

网友H:
你真的是sb啊

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

楼主:
空中磕头,谢谢各位大大咧~~~~~~~~~~~~

俄得把问题,再交代清楚一哈:

1、俄想把个3公斤的探头,绑细钢丝上,,,再用电机拽着钢丝,让探头直上直下,慢慢地跑,跑跑停停,跑10米

2、俄对跑的的速度、探头停止定位的要求,都不高,

      比如跑个30秒,停下就得,,,探头停下时,在个啥位置,俄能清楚知道就成咧,

      比如是停在咧2.0018米处,还是停在1.9632米处,还是1.8500米处

      只要给俄个明确的值,俄都认可

3、俄想了解的是,

       A、直接用步进电机不带反馈,低速运行时,丢步的概率,大约为多少?

       B、用(编码器+减速电机),电机反复启停、反转,会不会容易造反出故障?

       C、还有木有,比俺上述想的那倆破招,,,更可靠的办法?

       D、伺服电机?可靠滴泰吗?

4、俄木用过电机,也木用过编码器,,,真的是SB,真真的

       俄对皮实耐用,有想念

      各位大大,多多扶贫俺哟~~~~~~~~~~~~~~~~~~

网友I:
用步进+编码器这个方案比较合适qq22810988

网友J:
同意楼上的方法 用步进加编码器 最适合

网友K:
10米以上的钢丝绳有多重啊?能确保钢丝不打滑么?确保半径不变么?另外,10m多高用绳子吊着,它不晃么?位置反馈要到0.1mm,风随便吹吹就没谱了。

不知道半径是多少,不过步进电机这个速度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哦~~~~~~~~~~~~~~还得考虑风

那怕就得给探头配重,配重到10公斤?,钢丝绳用直径2mm,不知行不行?

探头直径是65mm,要下到一个直径500mm的竖井里,

想在电机头上装一个轮盘, 经一个滑轮,放绳,,,你们看这样弄合适不?

位置检测1mm,应该就够咧,,,,0.1mm是俄随便写的

步进电机,不知是不是很爱丢步?,,,发10000个脉冲,大约能丢多少?,,,

网友L:
通常步进电机不可能失步,但电机的转矩必须大于实际负载转矩,为稳妥起见,应考虑有50%-100%的转矩余量。

网友K:
“想在电机头上装一个轮盘, 经一个滑轮,放绳,,,你们看这样弄合适不?”

编码器装在轮盘上,是否相当于半径在变化?这样测出的长度就不是很有谱了。编码器装在滑轮上,要确保它不滑才行。

“步进电机,不知是不是很爱丢步?”

丢步通常是因为选小了电机。

网友M:
首先我同意老菜鸟的选型方案,这是综合性能和价格都很明确了。做以下补充,

1、步进电机不容易丢步,只要你的力矩够大,而且你还是低速,那么只要你的保持力矩比负载大30%就没有问题的(机械结构能够顺畅工作,)
2 、楼主说的位置精度步进电机是可以达到的

3、电机都是可以反复正反转的,这个不会出现问题的

4、伺服电机日本系列的确实不错,价格比较贵

网友F:
1mm,有点技术含量了^_^

楼主:
~~~叩头连环20响,感谢以上各位大大!!!~~~~~~

看来俄的想法,太不靠谱咧,,,

一旦解决不好轮盘卷绳过程,直径不一致,引入的不确定误差,,,那么编码器或者伺服电机,再好使也白搭咧呀~~~

各位大大,来帮俺想个招吧,,,咋嘛检测钢丝绳的位移,才靠谱呀?~~~~~~~~~~

快把俺愁死咧~~~~~~~~

网友E:
咋嘛检测钢丝绳的位移————在钢丝绳安装一个定滑轮(定滑轮做表面处理,保证足够的粗糙度),然后把编码器安装在定滑轮上。

网友N:
别装了,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要求是可靠吧?

要改机械.这样:用齿形带,中间固定负载,驱动轮连接编码器即可.可直接使用三相电机+减速机.运动时做个小的PI控制(D就不用了,估计你也不需要多快的相应,确保定位精度,同时保证了可靠性和性价比.如果现场环境不好,可使用差分式编码器到门口做个转化器转到NPN的更好些.(不放心自己做的,我这有成品).

另:这样也不存在变径的问题了,不用管从动轮了,可直接做个光溜溜的.

哈哈.

楼主:
确实是SB不懂~~~~~~~~~~~~~5555555555555555

用齿形带,中间固定负载,驱动轮连接编码器”。。。。。。

谢谢谢谢

齿形带,俺也没见过,555,是不是和自行车的链条差不多?...........

还得问问,齿形带,会不会卡?

贵贱不能自行车掉链子哟~~~~~~~~~~~~~~~~~

网友O:
主要是大家还不了解你的具体应用,为什么要用钢丝来连接,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传动方式?

步进电机+驱动器可靠性好,但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引入误差还是一样不精确。

网友F:
这么大行程用齿形带,亏你想得出来

楼主:
菜鸟老师及其他大大!

齿型带你看是否可行?

万一不合适的话,俄将定滑轮的滑槽,滚上花,来增加摩擦力,是不是就能不打滑咧?~~~~~~~~~~~

楼主:
大大们,快来给咱工控二汶川~~~~~扶贫一哈哟~~~~~~~~~~~~555555555555555

网友K:
"俄将定滑轮的滑槽,滚上花,来增加摩擦力,是不是就能不打滑咧?~~~~~~~~~~~"

只要滑轮的轴承没问题,应该就不会打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菜鸟老师及其他大大!

齿型带你看是否可行?

万一不合适的话,俄将定滑轮的滑槽,滚上花,来增加摩擦力,是不是就能不打滑咧?~~~~~~~~~~~

1、齿型带————怎么感觉这么拗口呢?不就是同步带吗?当然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虽然里面可能有钢丝,但太容易坏。

2、万一不合适的话,俄将定滑轮的滑槽,滚上花,来增加摩擦力,是不是就能不打滑咧?~~~~~~~~~~~当然可以!!!!!

3、我建议你采用链条吧,就那么点重,单排链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不可靠心里没底那就是用双排链吧,检测的时候不用定滑轮,用链轮就可以了。。。。。。1吨重的升降机我们都用双排链的。。。。。。

网友P:
我真搞不懂楼主是怎么理解步进电机和编码器的

楼主:
茅塞顿开~~~~~~~~谢谢刘岩利老师,谢谢菜鸟老师,谢谢楼上各位大大!!!!!~~~~~~

磕“咣咣”头61响~~~~~~~~~~~~祝大大们中秋快乐,家和业兴~~~~~~~~~

楼主:
~~~~~~~~~悬赏帖,咋嘛结贴哟?????????

楼主:
咳~~~~~~~~结贴还得进后台,脱裤子~~~~~~~西西西西西西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