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3U与海利普变频器通讯遇到的几个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10-09-15):
FX3U与海利普变频器485协议通讯,读取运行频率的数值,通讯格式:9600, 8 ,N,1

程序如下编写:

LD M8002

SET M8161

MOV H0C81 D8120

LD X10

PLS M0

LD M0

MOV H3A D100

MOV H30 D101

MOV H31 D102

MOV H30 D103

MOV H31 D104

MOV H30 D105

MOV H31 D106

MOV H30 D107

MOV H30 D108

MOV H46 D109

MOV H32 D110

MOV H0D D111

MOV H0A D112

SET M8122

LD M8123

BMOV D200 D50 K17

LD M8000

RS D100 K13 D200 K17

我用电脑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指令可以接收到变频器的数据,但是我用PLC发送之后,不知道为什么电脑监控到接收的数据与发送数据一样,请教各位大虾,我这个程序还有什么问题呀?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急啊

楼主:
大虾们帮帮忙咯!!!!!!

网友A:
RS这个指令格式是双工的,与RS485通讯就需分成二个单独的!
接收RS:RST M8129、M8132-------电文--------SET M8122
发送RS:同上
间隔时间:0.3秒(参考值)
只发送或只接收的RS指令,只要相关的位数为K0就行了!

剩下就该自己用功了!

网友B:
我用西门子S7_200做过和海利浦的通讯,用三菱的只做过和三垦变频器通讯,我想原理应该一样的

网友C:
1、海利普实际上就是丹佛斯的技术;

2、关于海利普变频器的通信,我曾经发过帖,专门论述了相关问题。你可以点我的名字进去找来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记得回帖。

楼主(2011-01-20):
已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