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品种和作用

楼主(2010-09-15):
一、总论
电线电缆产品的种类有成千上万,应用在各行各业中。它们总的用途有两种,一种是传输电流,一种是传输信号。传输电流类的电缆最主要控制的技术性能指标是导体电阻、耐压性能;传输信号类的电缆主要控制的技术性能指标是传输性能——特性阻抗、衰减及串音等。当然传输信号主要也靠电流(电磁波)作载体,现在随着科技发展可以用光波作载体来传输。
电缆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六大类:(1)裸线类(2)电磁线(漆包线)(3)电力电缆(4)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5)通信电线电缆(6)光缆
我公司现在在做及销售的主要是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及电力电缆这两大类。以下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大类产品相关的基础知识。

二、电缆基本结构
一般电缆最基本的结构有导体、绝缘层及外护层,根据要求再增加一此结构,如屏蔽层、内护层或铠装层等,为了电缆有圆整性再辅加一些填充材料。导体是传输电流或信号的载体,其他结构都是作防护用。防护的性能根据电缆产品的需要总体上有三种,一种是保护电缆本身各单元不相互或减少影响,如耐压,耐热,防电磁场产生的损耗,通信电缆防信号相互干扰等。另一种防护是保护导体中的电流不对外部产生影响,如防止电流外泄,防电磁波外泄等;最后一种保护外界不对电缆内部产生影响,如抗压、抗拉、耐热、耐候、耐燃、防水、抗电磁波干扰等。
以下对电力电缆的结构单元作一简单的介绍。
1)导体(或称导电线芯):
其作用是传导电流。有实芯和绞合之分。材料有铜、铝、银、铜包钢、铝包钢等,主要用的是铜与铝。铜的导电性能比铝要好得多。铜导体的电阻率国家标准要求不小于0.017241Ω.mm2/m(20℃时),铝导体的的电阻率要求不小于0.028264Ω.mm2/m(20℃时)。
2)耐火层:
只有耐火型电缆有此结构。其作用是在火灾中电缆能经受一定时间,给
们逃生时多一些用电的时间。现在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云母带。火灾中,电缆会很快燃烧,因云母带的云母片耐高温,且又有绝缘作用,在火灾中能保护导体运行一定时间。
3)绝缘层:
包覆在导体外,其作用是隔绝导体,承受相应的电压,防止电流泄漏。
绝缘材料有多种多样,如聚氯乙烯(PVC)、聚乙烯(PE)、交联聚乙烯(XLPE)、橡皮(橡皮内种类较多,有丁睛橡胶、氯丁橡胶、丁苯橡胶、乙丙橡胶等)、氟塑料、尼龙、绝缘纸等。这些材料最主要的性能就是绝缘性能要好,其他的性能要求根据电缆使用要求各有不同,有的要求介电系数要小,以减少损耗,有的要求有阻燃性能或能耐高温,有的要求电缆在燃烧时不会或少产生浓烟或有害气体,有的要求能耐油、耐腐蚀,有的则要求柔软等。
1)屏蔽层:
在绝缘层外,外护层内,作用是限制电场和电磁干扰。
对于不同类型的电缆,屏蔽材料也不一样,主要有:铜丝编织、铜丝缠绕、铝丝(铝合金丝)编织、铜带、铝箔、铝(钢)塑带、钢带等绕包或纵包等。
2)填充层:
填充的作用主要是让电缆圆整、结构稳定,有些电缆的填充物还起到阻水、
耐火等作用。主要的材料有聚丙烯绳、玻璃纤维绳、石棉绳、橡皮等,种类很多,但有一个主要的性能要求是非吸湿性材料,当然还不能导电。
3)内护层:
内护层作用是保护绝缘线芯不被铠装层或屏蔽层损伤用。
内护层有挤包、绕包和纵包等几种形式。对要求高的采用挤包形包形式,要求低的采用绕包或纵包形式。现在绕包用的材料也多种多样,如钢带铠装的内护层,有采用PVC带绕包的,也有采用聚丙烯带(很薄的,表面做成颗粒凸起来凑厚度)绕包的。能不能用?主要是电缆产品质量的市场定位问题。这跟硅烷交联绝缘线芯采用颜色区分还是采用色带来区分,性质有一些一样,但不全一样。这里绕包带采用PVC带和聚丙烯带对产品质量是有影响的。硅烷交联绝缘线芯采用颜色区分还是采用色带来区分,对产品质量影响不大,主要是用户的需求问题。
4)铠装层:
铠装层作用是保护电缆不被外力损伤。最常见的是钢带铠装与钢丝铠装,
还有铝带铠装、不锈钢带铠装等。钢带铠装主要作用是抗压用,钢丝铠装主要是抗拉用。根据电缆的大小,铠装用的钢带厚度是不一样的,这在各电缆标准中都有规定。
5)外护层:
在电缆最外层起保护作用的部件。
主要有三种类:塑料类、橡皮类及金属类。
其中塑料类最常用的是聚氯乙烯塑料、聚乙烯塑料,还有根据电缆特性有阻燃型、低烟低卤型、低烟无卤型等。

以上讲的是一般电缆的基本结构,有些品种电缆结构还要简单,只有导体和绝缘层,有些电缆没有铠装层或屏蔽层,所以根据结构的不同情况及所用材料的不同产生各种型号的电线电缆。
三、电线电缆的表示方法

电线电缆表示方法主要由型号、规格及标准编号这三个部分组成。
1、型号的含义
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及电力电缆的型号主要由以下七部分组成:
有些特殊的电线电缆型号最后还有派生代号。
下面将最常用的电线电缆型号中字母的含义介绍一下:
1)类别、用途代号
A-安装线 B-绝缘线 C-船用电缆
K-控制电缆 N-农用电缆 R-软线
U-矿用电缆 Y-移动电缆 JK-绝缘架空电缆
M-煤矿用
ZR-阻燃型 NH-耐火型 ZA-A级阻燃
ZB-B级阻燃 ZC-C级阻燃 WD-低烟无卤型
2)导体代号
T—铜导线 (略) L-铝芯
3)绝缘层代号
V—PVC塑料 YJ—XLPE绝缘
X—橡皮 Y—聚乙烯料
F—聚四氟乙烯
4)护层代号
V-PVC套 Y-聚乙烯料
N-尼龙护套 P-铜丝编织屏蔽 P2-铜带屏蔽
L-棉纱编织涂蜡克 Q-铅包
5)特征代号
B-扁平型 R-柔软
C-重型 Q-轻型
G-高压 H-电焊机用
S-双绞型
6)铠装层代号
2—双钢带 3—细圆钢丝
4—粗圆钢丝
7)外护层代号
1—纤维层 2—PVC套
3—PE套

2、最常用的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及电力电缆的型号示例
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LV—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JV22—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KV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制电缆
227IEC 01(BV)—简称BV,一般用途单芯硬导体无护套电缆
227IEC 02(RV)—简称RV,一般用途单芯软导体无护套电缆
227IEC 10(BVV)—简称BVV,轻型聚氯乙烯护套电缆
227IEC 52(RVV)—简称RVV,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227IEC 53(RVV)—简称RVV,普通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B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VR—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
BVVB—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扁型电缆
JKLYJ—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
YC、YCW—重型橡套软电缆
YZ、YZW—中型橡套软电缆
YQ、YQW—轻型橡套软电缆
YH—电焊机电缆

3、规格
规格又由额定电压、芯数及标称截面组成。
电线及控制电缆等一般的额定电压为300/300V、300/500V、450/750V;
中低压电力电缆的额定电压一般有0.6/1kv、1.8/3kv、3.6/6kv、6/6(10)KV、8.7/10(15)kv、12/20kv、18/20(30)kv、21/35kv、26/35kv等。
电线电缆的芯数根据实际需要来定,一般电力电缆主要有1、2、3、4、5芯,电线主要也是1~5芯,控制电缆有1~61芯。
标称截面是指导体横截面的近似值。为了达到规定的直流电阻,方便记忆并且统一而规定的一个导体横截面附近的一个整数值。我国统一规定的导体横截面有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