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老自动重启。

楼主(2010-09-15):
04年的研华工控机,老自动重启,电源更换过,内存更换过,系统重做了,还是解决不了,请高手、大侠指点。

网友A:
风扇是不是有问题啊?CPU温度过高好像计算机就会重启。

网友:
风扇、CPu都正常。

网友B:
(1)拔出下RESET键试试

(2)检查CPU和显卡的温度,过高会重启的;重启后可立即进入BIOS查看CPU温度,或者下载个监控软件,查看LOG文件;

(3)如果CPU和上述都正常,建议更换主板试下;

顺道问下,安装的哪种OS,还有是运行了某种特制程序会重启,还是开机一段时间,不运行任何程序也会重启哪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一下再说。

网友C(2011-12-29):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静待高手解答。。好像情况是:当你非正常关机的时候,开机它就会不断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