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0-09-15):
一般变频器上有编号地址就是ASCII转换HEX ,怎么转换?

 现在做一台 安川变频器与三菱PLC的通讯,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是指变频器只接受ASCII?请使用更多的文字描叙。

网友B:
ASCII转换HEX用HEX指令, HEX 转换ASCII用ASCI指令,更多的解释参考指令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