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IO点扫描的问提?

楼主(2010-09-15):
PLC的输入点改变状态了,PLC是怎么扫描出来的?

1.是在扫描完所有的程序之前或之后再扫描I/O点?

2.是在运行到程序的哪一步用到哪个I/O 就扫描这个I/O?

这点很重要啊,如果是2的情况,那有些程序放在最前面跟放在最后面有很大区别的。一直没搞清这个问提。

网友A:
和PLC工作原理有关啊,程序执行时,即使外部状态发生变化,但是过程映像输入位不会随之而改变,所以是扫描完所以程序之后,执行下一次扫描时才扫描输入点

网友B:
通常程序是对输入和输出过程映像寄存器进行操作。见下面S7-200的一个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