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与西门子 settagbit

楼主(2010-09-15):
我用WINCC与西门子300通讯,用到了settagbit("local",gettagdword("1#plc_ID100")&ox10000)

其中 local 为 内部BIT型的变量, 1#plc_ID100 指的就是 PLC中的ID100的数值,

上面的意思就是把1#PLC_ID100中的101.0即I101.0赋值给lacol

实际测试发现 无法实现所需功能。

经与测试 使用("1#plc_ID100")&ox8000   就能实现要求,

求教是不是 这个语法中 是不是不支持ID100中大于16位后的数据?  其他双字也是这个样子

望高手赐教! 为满足 把1#PLC_ID100中的101.0即I101.0赋值给lacol   的好办法。?

我声明的变量只有ID100,没有分成一个一个的位,所以一个一个位赋值的办法就别说了。

是不是有别的函数可以满足此要求?

网友A:
路过的 不清楚这个呢

网友B:
0xFFFF是最大了,0x是16位数据,0x10000从来没见过。

网友C:
对于word类型来讲,你的10000超出范围了。

楼主(2010-11-01):
看来是这样的,这个命令只能支持到16位! 我测试过啦, 控制0~15位都没问题,再高就不管用了。

网友D(2014-08-15):
SetTagBit("b",(short)GetTagDWord("a"&0x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