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时间设定

楼主(2010-09-15):
   请教各位大侠,ABB变频器的系统时间是否可以设定,如何设定?请指教。

网友A:
哪个系列的?

楼主:
ABB的ACS550系列的

网友A:
在第一组参数里可以设置。

楼主:
对:Hoteam 关于

在第一组参数里可以设置。

是0143 和0144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Hoteam 关于

在第一组参数里可以设置。

是0143 和0144吗?

具体倒没记住,等上班了帮您查查相关资料吧

网友B:
需要说明的话,可以找我,我8号上班。

网友C:
可以设定,好像要输入密码的,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