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800 启动故障

楼主(2010-09-16):
我厂用的ABB DCS800直流调速 。 最近出现故障, 启动时电枢电压升不上去且大约4s左右就跳停 。显示故障代码是F512 意思是“主电源欠电压”。 经检测主电源电压正常 。  请问有那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主电源电压下降?请那位高手帮帮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能合闸吗?如果能合闸的话,这应该可能是主电源检测的问题,有需要可联系广州董工13902272318.

网友B:
可能是 检测板.主板 有问题~!   找厂家来看看吧~!

网友C(2011-03-10):
检查一下励磁线圈有没有问题

网友D(2011-07-06):
PIN板损坏,检测电压方面出现问题

网友E:
(1)装置启动时要接负载。(2)用没用进线电抗器,在第30组里有个参数可以修改

网友F:
请哪位同行朋友给我发一份ABB  DCS800直流调速器的说明书及故障代码说明!本人在此表示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liaoqing100@163.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哪位同行朋友给我发一份ABB  DCS800直流调速器的说明书及故障代码说明!本人在此表示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liaoqing100@163.com)

工控网资料中心有相关资料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WebModule/Datum/?m=4&l=7

楼主可以过去搜索下载

网友H(2011-11-08):
故障代码说明书可以在baidu搜素,很容易找到

楼主这个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800驱动器在启动时,主闸合上,pin板检查主回路电压,其实主回路电压正常,但是很短时间后就报512故障,反复检查后发现,pin板的检查回路有故障,给楼主两个办法,一个时换个驱动器板试一下(同功率大小的驱动器,板子可以互换),第二个找个专业维修处,把板子检查修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