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05S100 与 西门子s7-300 CPU314c 2ptp 连接

楼主(2010-09-16):
请问高手,DOP-B05S100 与 西门子s7-300 CPU314c 2ptp 通讯谁知道怎么搞?

网友A:
2线连接就OK了。利用mpi电缆的一头,然后切了另外一头,9针的插头你找一个,焊接方式在B05手册有,速率固定。再不清楚电话010-67653535-518 让工程师告诉你怎么焊接。

网友B:
人机侧   plc侧

1-----------3

6-----------8

网友C(2012-06-21):
请教各位老师们;B05S100与S7  200的COM 0口,采用R8485通信,线接对了为什么还不能通信,要做那些设定,请解说下,谢谢了。

网友D(2012-11-07):
B05S100与S7  200的COM 0口怎么通信

铜芯线如何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