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备空转和满负荷运行

楼主(2010-09-16):
请问,设备空转和满负荷运行时耗电量有没有区别,比如说破碎机,没有东西破碎时和有东西破碎用电量是不是一样?

网友A:
“破碎机,没有东西破碎时和有东西破碎用电量是不是一样? ”

1、当然不一样;

2、有负载电机电流就大,无负载电机电流就小,在电流表上看的清清楚楚!

网友A:
3、电机的实际功率,只与负载大小有关;

4、电机的额定功率是告诉你,实际运行功率不能超过它,超过了电机就会发热、烧毁!

网友A:
5、用变频器降低的是电机的额定功率,而不是实际运行的功率;

6、当负载一定时,电机运行功率一定;

网友B:
哈哈。如果空载满载都一样用电的话,那会变成什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如果空载满载都一样用电的话,那会变成什么样?

说的是啊,可是有些人在计算“节电”量时,总是用额定功率作为基数,睁大眼骗人!!!

网友A:
举例说,水泵的节流阀降低流量时,电机电流明显下降,用电量减小。可是有人说用电量不减小,说节流阀浪费电,必须用变频器才能节电!这不是睁大眼骗人吗???

网友C:
原来做变频空压机系统时,空转大概是带负荷时的1/3左右的电流。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被人忽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举例说,水泵的节流阀降低流量时,电机电流明显下降,用电量减小。可是有人说用电量不减小,说节流阀浪费电,必须用变频器才能节电!这不是睁大眼骗人吗???

水泵安装最好是怎么安装负载比较小~!进口大出口小~!还是出口大进口小~!

要怎么算?

网友E:
当然有关!空车和重车功耗肯定不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关于举例说,水泵的节流阀降低流量时,电机电流明显下降,用电量减小。可是有人说用电量不减小,说节流阀浪费电,必须用变频器才能节电!这不是睁大眼骗人吗???

刘志斌老师,我一直很关注您的帖子,学到了不少东西,但是这个帖子我想问一下:

如果水泵在工频情况下是满载状态,那么节流阀增大流量和降低流量的时候,电机都分别处于什么状态?

我个人认为:如果正常情况下电机处于满载工作,那么你降低了流量的时候是不是电机就是处于过载状态呢?因为电机还在工频状态下转速理应不变的,这时候流量降低了,相当于电机的转速也必须要降下来才行,这时候不就有点过载的状态吗?如果你把节流阀关死了或许管子爆了或许电机就堵转了,这时候电流还会减小吗?或许是应该增大吧。您认为是不是这样呢?谢谢!

网友A:
“降低了流量的时候是不是电机就是处于过载状态呢?”

1、不是你一个这么想,很多人这么想;

2、水泵是离心水泵,不是活塞式的;

3、活塞式会憋死,离心式不会;

网友A:
4、最近我修了一台恒压供水系统,当压力上去后,一个工频运行的水泵电流由120A下降到50A;

5、原因是压力大于水泵的扬程时,水泵的流量下降造成的;

6、就好像你往高处背水,高度一定时,做功大小只与水的多少有关;

网友B:
看见上面的话。嗨。可悲。真的太多人误会这个问题了。

我的感觉是。如果关闭阀门的话。就相当于叶片和水形成一块整体,密不可分的一块整体,一起在泵壳内旋转。这的话何来有消耗能量呢?

网友A:
7、你记住,离心水泵的扬程一定时,功率与流量成正比;

8、你可以做个试验,如果一个供水系统有流量调节阀,当你增大流量,或减小流量时,电机电流会跟着增大或者减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关于举例说,水泵的节流阀降低流量时,电机电流明显下降,用电量减小。可是有人说用电量不减小,说节流阀浪费电,必须用变频器才能节电!这不是睁大眼骗人吗???

水泵的节流阀降低流量时,是在减少电机的做功量。如水泵额定扬程25M,流量是70方每小时。而降低流量后,肯定就送不了那么多的水到25米高的地方去了。

网友H:
  在扬程一定情况下,离心水泵的耗电电流与出水量大小成正比,既出水量越大,水泵轴功率越大,电流就越大,这是正确的,也是真理,当然这也是大多人的误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
……水泵的节流阀降低流量时,是在减少电机的做功量。如水泵额定扬程25M,流量是70方每小时。而降低流量后,肯定就送不了那么多的水到25米高的地方去了。

1、如果你手中有一个水管,你怎么做才能使水射的更高?

2、如果你买的水泵,扬程小了一点,你怎么做?那就是将水管的截面缩小一点,降低流量,增大扬程;

3、用调节阀调节水泵的流量时,水泵的扬程会略有升高,不会不出水;

4、增大扬程,流量会减小,扬程一直增大,直到不出水,流量为零,这时电机的功率等于水泵旋转时克服摩擦力做的功;

5、增大扬程,流量会减小,扬程一直增大,直到不出水,流量为零,这时电机的功率等于水泵旋转时克服摩擦力做的功,这时,你用手去摸水泵、摸水,会烫手!

6、但是,这时电机的运行功率小,不是大,相当电机水泵在空转;

网友F:
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水泵大部分是离心泵,我错认为是齿轮泵了,而离心泵和齿轮泵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公司的一些机器工作的时候用的是齿轮泵,把一些化学原料抽取到其他地方,如果把出口堵死,要么出口管道爆掉,要么就是电机过载甚至堵转。而离心泵主要靠的是离心力把液体甩出去的,即使堵了出口也不会发生电机堵转。

通过讨论才明白原来如此,看来还要多多学习,呵呵。

也希望版主能把这个帖子加精,让更多的人学习一下!

网友A:
1、有一个新建的棉花脱绒厂,空载试车时风机电流超载;

2、怎么也找不到原因,后来把风门关小,电机电流减小!

网友I:
对电机负载来说,空载耗电量约为满载的1/3。

网友F:
想问一下离心风机的原理是不是和离心泵是一样的?

如果减小进口的风会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离心风机的原理是不是和离心泵是一样的?如果减小进口的风会怎么样?

1、离心风机的原理和离心泵是一样的;

2、但是,风机有个大气压的问题,如果减小进口风量,就等于水泵增大扬程;

网友A:
3、扬程(压差)增大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增大,主要是减小流量;

4、流量减小就意味着功率降低,电流减小;

5、流量减小就意味着功率降低,电流减小,同时电机效率明显下降;

网友A:
6、等到流量为零时,电机电流也不再减小,此时电机电流、功率为损耗功率,电机效率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