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提高直线电机运动的性能,可以从哪些方面下手

楼主(2010-09-16):
我现在正在使用PMAC控制直线电机,请问谁知道要想提高直线电机运动的性能,可以从哪些方面下手!

网友A:
你说的直线电机运动的性能具体是指哪些方面?

网友B:
欢迎交流关于PMAC卡和直线电机的技术问题    QQ:13725655

楼主:
比如提高它的跟随能力,速度,加速度特性,定位精度等

网友C:
跟随能力靠控制;

速度主要靠电机反电势与供电电压的关系,并受限于反馈;

加速度基本上靠电机的峰值出力能力与系统惯性质量之比;

定位精度靠控制和反馈。

网友D:
哈哈哈。。。。。。。太狠了,一点机会不给人家留。。。。。。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了,
对:波恩 关于

跟随能力靠控制;

速度主要靠电机反电势与供电电压的关系,并受限于反馈;

加速度基本上靠电机的峰值出力能力与系统惯性质量之比;

定位精度靠控制和反馈。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如果我想提高电机的定位精度,除了调节一些PID控制参数,还需要干些什么啊?

网友E:
调节一些PID控制参数
这可以改善响应,改善重复性,对于定位精度的提高影响不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提高电机的定位精度,除了调节一些PID控制参数,还需要干些什么啊?

就这点事就够折腾的。

网友A(2010-11-25):
如果要提高定位精度,减少导轨、机械安装结构等的误差,选用高精度的反馈等。

网友G:
定位精度可以通过 机械本体的精度(激光检测补偿)、高精度全闭环反馈来提高。我做过PARKER 的控制器+直线电机的项目,定位精度可以达到1um

网友D:
呵呵......对于直线电机来说1个u的定位精度还是很容易实现的,纳米级,亚纳米级都可实现!

网友C:
“纳米级,亚纳米级都可实现!”———做过? 见过? 还是听说过?

网友H:
1u的定位精度能实用就很不错了。。

纳米?忽悠

网友D:
做过纳米级的,光栅尺20nm的分辨率,气浮导轨,定位正负2个counts

亚纳米级是国外的应用,半导体行业

网友D:
对:stone87439312 关于

1u的定位精度能实用就很不错了。。

纳米?忽悠

内容的回复:

1u的定位精度是还不错,而已!如果机械方面不存在问题的话,ACS控制卡实现1个count的精度精度比较容易,但就目前的应用案例来说基本都是直线电机!

网友C:
拿分辨率当精度?还是拿10纳米级充纳米级?

网友D:
我所说的是定位精度(编码器精度高于分辨率),当精度要求很高时一般取决于机械平台了,看你加工精度有多高了!

网友C:
“编码器精度高于分辨率”———在低分辨率编码器中有如是,分别率高于一定程度恐难,尤其是亚微米以下时。

网友E:
“做过纳米级的,光栅尺20nm的分辨率,气浮导轨,定位正负2个counts”

您说的,是重复性吧?

“1u的定位精度是还不错,而已!如果机械方面不存在问题的话,ACS控制卡实现1个count的精度精度比较容易,”

到这个数量级,机械上有问题才是正常的。

网友D:
不是重复性,是定位精度!

u级还好,0.1u机械方面问题就大了,尤其在龙门结构上,如果导轨的平行度不好问题也大了,呵呵......

网友C:
是拿运控卡“自测”的,还是用激光干涉仪另“测”的?

网友E:
“不是重复性,是定位精度!”

坦率的说,我不信。一方面,能够以“正负2个counts ”种形式给出来的,不太可能是精度。套用波恩的话,这样的结果应该是是“拿运控卡‘自测’的”。激光干涉仪不太可能给出 counts 这样的单位(虽然它内部也是在数数的)。而且,定位精度在正负 40nm 的运动机构,以我浅薄的见识和想象力,在国内我还真想象不出来。

即使排除机械部分,单就反馈的光栅尺来说,敢说自己的精度有+/-40nm的都很少了。即使是做补偿,分辨率只有20nm的反馈信号,也很难补偿到这样的精度。

网友D:
       恕鄙人不够严谨! 再准确的说是静止误差吧!呵呵..........确实是控制卡自测的,因为在贴光栅尺的时候会产生误差,光栅尺本身也涉及精度问题,2个counts的精度确实很困难,刘斑竹高见!

       可是话又说回来,控制卡自测的正负2个counts(或者说正负1个count)的静止误差我们能做到,当由于机台过重引起的定位抖动我们也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控制到正负1个count!

       其实单从控制卡来说能控制直线电机达到正负1个count的静止误差已经是相当难得了!其实如果非要一个准确的精度,可以用激光干涉仪多次螺补(补光栅尺),也能补一个较好的精度来,只是对机械平台的要求非常之高!

网友C:
没做过“纳米级”分别率的定位控制,个人看法,即便是控制卡自测的,能做到“光栅尺20nm的分辨率,……,定位正负2个counts”实属不易了!“气浮导轨”可能是重要保障之一。

网友I(2022-01-18):
直线电机的性能有很多哦,速度,加速度,精度,重复精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