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达ssPLC和TP04文本显示器基础上如何构建网络

楼主(2010-09-16):
请教高人:

如何将数百台台达14ssPLC进行联网通信并通过上位机进行监控?

现在每台独立的plc都和一台Tp04文本显示器通过232接口通信,还有一个485接口没有使用,现在想将ssplc作为从站,构建控制网络,

应该利用何种网络通信协议比较合适?采用什么网络拓扑结构?

还有主站选用什么机型?需要哪些软硬件连接设备?

上位监控组态软件选用等?

因为是第一次做,还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A:
没有搞过。你可以询问台达的技术支持

网友B:
IFD9506组成以太网。详情登录网站看看介绍。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

网友C:
modbus,以太网太贵了,当然那么多的从站plc,一路是不行的,得分多路,主站还用plc吗,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在上位机上做,不过这从站也太多了点,系统太大了。 by the way ,你的是什么机器啊,这么多。

网友D:
应该只是为了采集数据集中显示吧。

楼主(2010-10-20):
引用 网友D:
关于应该只是为了采集数据集中显示吧。

是的,目前主要就是采集数据集中显示,不知道4楼楼主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modbus,以太网太贵了,当然那么多的从站plc,一路是不行的,得分多路,主站还用plc吗,实时性要求不高的话,直接在上位机上做,不过这从站也太多了点,系统太大了。 by the way ,你的是什么机器啊,这么多。

钢绳生产拉丝环节用的水箱车

网友E:
这么多台PLC比较困难,用乙太网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