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设备出到国外415V电压上能直接用吗

楼主(2010-09-16):
三相380V设备出到国外415V电压上能直接用吗,如果电压波动到晚上可能升440V

空开、断路器、接触器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像变频器、固态继电器等铭牌上标的输入电压380V-460V是否也可能直接使用

开关电源、小型中继铭牌标的输入电压是240V,但波动电压最高有时单相到260V,请问怎么办,直接用有影响吗

网友A:
如果 系统的 用电容量 不是太大  可以考虑上个 变压器 比较稳当些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B:
我估计有点难度

网友C:
380V设备415V电压上不能直接用!

网友D:
我们这电压高的时候也有410V左右,没发现异常。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E:
   必须要用变压器改变电压,不然对机器控制板会烧坏。

    变压器/稳压器生产厂家。深圳苏先生/13430995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