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执行时间如何估算

楼主(2010-09-16):
请教各位大侠,PLC程序执行一周的时间是否可以估算?

最近在使用梯形图进行s7-200的编程,但是在台达HMI上面的数据刷新非常的缓慢,初步分析可能的原因是PLC内数据更新的比较缓慢。

(PS:PLC读取的是变频器的数据,采用的通信协议是MODBUS,编程时使用的是西门子的MODBUS库)

请教高手,PLC内程序扫描时,和执行时间长短关联比较大的因素有哪些呢?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PLC程序刷新再慢也不会到秒级,台达HMI上面的数据刷新慢是因为设置的时候设置更新间隔时间太长了,改下HMI程序里面的设置就好了。

网友B:
估计不是更新时间,而是通讯设置上有问题。

既然换衣PLC的数据计算有问题,那可以在线查看PLC内的数据变化

楼主:
后来发现PLC内的数据精度可以达到0.1HZ(以读取频率为例,特定的时间),而显示的刷新精度大概只有1,所以觉得,应该不是PLC数据更新的问题,而是与HMI的组态问题了。HMI使用的是台达的AS570,似乎要隔好久才会更新一次数值,台达的更新已经设定为最高频率可是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不知道是不是台达的最高频率也还是慢?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够将HMI编为MODBUS的从机,不适用组态了

PS:多谢楼上两位的关心帮助了,谢谢!

网友B:
对:sun723 关于

后来发现PLC内的数据精度可以达到0.1HZ(以读取频率为例,特定的时间),而显示的刷新精度大概只有1,所以觉得,应该不是PLC数据更新的问题,而是与HMI的组态问题了。HMI使用的是台达的AS570,似乎要隔好久才会更新一次数值,台达的更新已经设定为最高频率可是效果还不是很明显,不知道是不是台达的最高频率也还是慢?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够将HMI编为MODBUS的从机,不适用组态了

PS:多谢楼上两位的关心帮助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

再次检查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