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S570读西门子数据的刷新频率

楼主(2010-09-16):
请教各位大侠,台达AS570触摸屏读写西门子S7-200PLC数据的刷新频率是多少呢,可以更改吗?谢谢!

网友A:
最快100MS,根据你的数据的多少    不可以更改

楼主:
对:kkox0517_hmi 关于

最快100MS,根据你的数据的多少    不可以更改

 内容的回复:

多谢您的解答,谢谢。另外,请问一下,100ms是数据的间隔呢,还是所有数据读取之后的间隔呢,我的一个页面上有8个位控指示灯,四个字读取数值显示,但是感觉数值的更新有超过1S那么长的时间,这正常吗?

网友B:
要看你是否用得到这么快的刷新率。对于一般的工程而言1S已经足够了,就是西门子自己的屏也默认1S,可以减少通讯负担。

网友C(2011-01-08):
看到了,看来和我一样的遭遇不止我一个人。我用的是B系列的。西门子的也是很慢的,这个我早就知道。有什么紧急情况你按相应的停止按钮没有用,它反应不过来。我最讨厌反应慢的东西了。在这方面连威纶的都不如。名声好的品牌不一定适用所有用户,能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是最好的。不管价钱便宜还是贵的东西。不管什么一线。二线,三线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看到了,看来和我一样的遭遇不止我一个人。我用的是B系列的。西门子的也是很慢的,这个我早就知道。有什么紧急情况你按相应的停止按钮没有用,它反应不过来。我最讨厌反应慢的东西了。在这方面连威纶的都不如。名声好的品牌不一定适用所有用户,能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是最好的。不管价钱便宜还是贵的东西。不管什么一线。二线,三线品牌。

只是显示慢而已,因为屏读数据间隔比较长,和具体的控制还是有点区别的,西门子PLC工作正常的

网友D:
人机和西门子200通讯,只能通过提高波特率来提高效率了,请使用19200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