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工控触摸屏与台达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0-09-16):
首先,我的PLC为DVP-40ES  我使用触摸屏的RS232 可以正常和PLC通信,实现人机交换。但是我发现通过PLC的485和触摸屏的RS485不能正常通信。请问这款PLC的485支持和触摸屏实现人机交换吗?如果可以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急!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要使用485需要在PLC程序里面写通讯协议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使用的那款系列的HMI,你要做下面的設置在選項-模塊參數-通訊-COM1做為BASE PORT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當然你HMI上的宏要重新編寫才能夠實現通訊的

网友C:
如果你用的一些另类型号  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