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如何发到PLC内部寄存器

楼主(2010-09-16):
外围一量测装置,量测出相关数据, 如何写入PLC内部寄存器,需要加装哪些硬件,程序如何写?

备注,外围独立的控制器量测数据.其端口有RS232,RS422,485, Ethernet .

网友A:
1、加装的硬件和PLC的品牌类型有关。

2、怎么写PLC程序也和PLC的品牌类型有关。

3、反正都是通信。

网友B:
这个怎么发到“维修论坛”,有点怪,而且维修论坛也换地方啦

网友B:
对:xulixx 关于外围一量测装置,量测出相关数据, 如何写入PLC内部寄存器,需要加装哪些硬件,程序如何写?

备注,外围独立的控制器量测数据.其端口有RS232,RS422,485, Ethernet .
内容的回复:

还是告诉大家你使用什么PLC吧

楼主:
目前用的是Fanuc Oi-TC数控系统 目的是将目前的手动刀补改为自动刀补, 外围自动量测的数据如何写到刀补寄存器中..如果哪位大虾自己设计更改,不论选用何种PLC,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