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软件中的“工程工作区”被移动了,如何恢复?

楼主(2010-09-16):
在CXP软件里上次不小心拉动了“工程工作区”窗口,结果就再也恢复不回原来的状态了。
原来是“工程工作区”窗口和程序编写画面是同时停放在一个窗口上的。现在是两个窗口不能同时放在一起了。用“允许停放”和“主窗口上浮动”试了很多遍都不行。这样编程很不方便。
更郁闷的是,我把这个程序拿到其他电脑上去编程,结果全办公室电脑的CXP都变成那样了,引起了公愤。请问要怎么恢复原来的那种编程界面啊?

网友A:
晕死!为了测试,我的也变成这样了!!!!!!

网友A:
我再看看,结果出来给你回复。

网友A:
1、视图——窗口——工作区,把工作区先显示出来;

2、在工作区空白处右击,勾选“允许停放”,不勾选“主窗口上浮动”;

3、鼠标放到工作区窗口的边框,然后拖动,就可以直接把工作区放到编程取得左侧,还可以放到右侧、上面、下面等,看你个人喜欢。

4、Good  Luck !!!

楼主:
呵呵,可以了。在公司也是用的拖动的方法。可以怎么试都没有成功。可能是顺序不对的原因,经你一说。OK了。

谢谢,老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