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AI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2010-09-16):
由S7-300 AI 供电的现场模拟量工作正常,但一接入DCS来的4~20mA信号,PLC供电的AI信号就采不到数据了,DCS送来的正常,初步判断是两信号不是一个供电,电压差引起,于是将两信号都接地,这时PLC供电的AI信号有了,DCS来的信号又采不到了,请教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你虽然两个都接地了 但应该不是接的一个公共地吧?不妨试试接一个公共地上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是接在一个公共地上.今天仔细了解,现象如下: PLC AI 卡上,通道1/2接无源信号,通道3/4接有源信号.通道1/2/3和现场仪表连接,通道4的信号来自DCS,当端开通道4回路时, 其他所有AI信号在PLC上都正常读到.接上通道4回路时,只有该回路的信号能读到,其他信号读不到了.将通道4回路接地, 此时通道3和4能读到(4线制接法),通道1和2读不到,分析: 通道3/4是4线制接法,当通道4接地时,通道3/4同一电位,同时能读到不难理解,但此时通道1/2却读不到数据,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可能是共模干扰造成,却不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