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信号4~20mA共模干扰问题

楼主(2010-09-16):
由S7-300 AI 供电的现场模拟量工作正常,但一接入DCS来的4~20mA信号,PLC供电的AI信号就采不到数据了,DCS送来的正常,初步判断是两信号不是一个供电,电压差引起,于是将两信号都接地,这时PLC供电的AI信号有了,DCS来的信号又采不到了,请教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你把PLC供电电压和现场电压共用 用安全栅 24V电源从稳压源过来直接进安全栅 现场过来的信号线一根进安全栅 一根直接进PLC  这样现场跟PLC都是同一供电电压

网友B:
可能是负载电阻过大闹的,,,量量变送器的端电压是多少,,,

增大供电电压、增加电源功率,,,俺就这俩小招

楼主:
感谢楼上.今天仔细了解,现象如下: PLC AI 卡上,通道1/2接无源信号,通道3/4接有源信号.通道1/2/3和现场仪表连接,通道4的信号来自DCS,当断开通道4回路时, 其他所有AI信号在PLC上都正常读到.接上通道4回路时,只有该回路的信号能读到,其他信号读不到了.将通道4回路接地, 此时通道3和4能读到(4线制接法),通道1和2读不到,分析: 通道3/4是4线制接法,当通道4接地时,通道3/4同一电位,同时能读到不难理解,但此时通道1/2却读不到数据,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可能是共模干扰造成,却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C:
(1)最好拆下来在实验室做短线连接,判断整个系统是否正常工作;
(2)如果实验室正常,现场不正常,可以尝试使用隔离的电源分别给各个设备供电或者使用隔离电流环模块隔离远程DCS的电流回路。

楼主:
感谢楼上,我计划用隔离栅来隔离来自DCS的电流回路,这可能是最便捷的方法.只是没有弄明白原因.

网友B:
有串扰

为啥会有?如何消除?俄都不晓得~~~~~~~~~~~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俄是SB

网友D:
安全栅 确实好用 但有时候也去除不了干扰

网友E: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问问你的plc模块是否带配电电源的模块,如果是,你更换为不带电源的模块;搞清楚二线制信号和四线制信号的区别。

http://sddgyb.wanye68.com

qq 291580115

网友F:
S7-300 AI 模块设置中有2线与4线的区别,即供电与不供电的区别,而且设置时是两路为同一模式。,是不是因为设置不对造成的。

楼主:
感谢8楼,带外供电源的, 若换为不对外供电模块,修改就太多了不现实.再说带外供电源模块使用方便,两/四线制仪表方便连接.

楼主:
谢谢9楼,硬件当然要设置了.1/2通道是无源信号,3/4通道是有源,量程模块要换方向,硬件组态也要改的.

网友G(2011-06-04):
中间增加一个 MHM-05A 信号隔离器,将干扰波过滤掉。

网友H:
首先你没有搞清楚S7_300的性能,AI模块是通过跳线来设置是否需要模块来供电;其次是通过改组态和接线方式来确定接入信号是否一致;第三就是当模块自供电时接入的信号是来自现场的,而DCS来的信号本身就是有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