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0-09-16):
用一个开关来控制电机起停

网友A:
这个贴多的是。自己找找。

我看你应该不急的。

急的话你可以用选择开关。

网友B:
   LZ,其实你网上找找这种例子是好多哟。以下是S7 300程序中用到的一个开关控制的输出点。

A I 3.0

FP M 3.0

X Q 3.0

= Q 3.0

网友C:
这个是继电器控制电路,比较好懂些。

网友C:
至于用PLC控制,实现单按钮起停控制电路的方法则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