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式底压断路器的原理图

楼主(2010-09-16):
就是那种用交直流两用电机驱动的老机械式断路器?还有一种谷称快速开关的断路器?有的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储能式断路器吗

网友B:
南风仪器网 有大量免费技术资料,可以去参考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储能式断路器吗

不是,是带有手柄那种,不带负荷的情况下可以手动合上去,用电机驱动能快速合闸

网友C:
如果能找到型号的话,查资料会方便些。

电动合闸,应当也是电机转动、先储能到一定程度,再动作合闸;只是储能、合闸操作,没有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