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机床机械回零,重复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10-09-16):
限位开关用北京第一机床电器的。

网友A:
这我不清楚,不过对于回原点有精度的东西,通常是先找到原点开关,在反转找伺服电机的Z相信号,这样一般都可以到达±2~3的脉冲值。

网友B:
主要看开关了,以前用的德国开关,如果系统的输入单位是1微米的话,大概在七到八个微米的样子。

网友C:
锁Z脉冲,逻辑上可以实现±1个脉冲

网友B:
如果首次回零后,系统记忆零点,那应该就在1个脉冲。如果每次都是用开关来找原点,那就看开关质量了。

网友D:
对,主要还是看开关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E:
回个零咋怪起开关质量来了,选型不对,你用德国的开关才那精度有点浪费材料了,它不是干这个活的

网友F:
最好用光栅尺Z信号作为回零 方式。+/1pulse

网友G:
应该在机床重复定位精度范围内。经验值:半闭环系统硬轨5um左右;半闭环线轨2-4um。也与导轨的平行度、预紧、摩擦力等诸多因素有关。

这个技术指标应该列入机床检验的国标,包括多次上电后返参的重复精度,但至今未见有人提及。

网友B:
现在楼主主要希望知道机械回零的重复精度,所以绝对值的方式先不谈。

机械回零就是碰开关,减速,找零点。所以如果开关的质量差一点,那零点的位置肯定会差一点。但是只要设定了开机以后记忆零点,那只要不关机,零点位置就可以保持。

网友H:
用机械式开关回零,关键要注意开关和挡块的相互位置匹配好,要让开始偏移栅格计数的位置与需要等到的Z脉冲相位错开足够空间,不可太接近

网友I:
機械原點開關 他僅是個參考點 非數控機床的零點

所以如果开关的质量差一点,那零点的位置肯定会差一点。   這樣說法不合理 任何電器都有其工作頻率 也就是響應速度(   ?ms) 數控系統他還需2 ms來反應 所以碰到機械開關 機構還是往極限方向跑     所以PISTON  要让开始偏移栅格计数的位置与需要等到的Z脉冲相位错开足够空间,不可太接近 這才是合理

网友B:
对的,我说的零点位置会差一点,值的是机械部分减速的位置发生改变了,减速以后机械继续运动一段距离,所以才有调整栅格量的问题。

网友I:
呵呵 會錯意了 --------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機械原點開關 他僅是個參考點 非數控機床的零點

所以如果开关的质量差一点,那零点的位置肯定会差一点。   這樣說法不合理 任何電器都有其工作頻率 也就是響應速度(   ?ms) 數控系統他還需2 ms來反應 所以碰到機械開關 機構還是往極限方向跑     所以PISTON  要让开始偏移栅格计数的位置与需要等到的Z脉冲相位错开足够空间,不可太接近 這才是合理

说得对。机械回零开关被压下的点通常不直接作为参考点或零点,而仅是减速点,减速的目的也有出于机械开关的响应速度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