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24期--冗余PLC系统配置大全

楼主(2010-09-16):
现有一项目,I/O统计如下表所示:

要求如下:
PLC限定为AB ControlLogix 5000,Schneider Quantum 67160,Siemens S7-400,GE PAC7i,ABB AC800M,其他的大型PLC, SCADA,PAC也行。
控制器,通信模块,通信介质,电源要求冗余。
以太网要求双网交叉冗余
AI/AO模块要求不超过8通道
DI/DO模块要求不超过16通道
10%的槽余量
10%的通道余量

ES 1台,OS4台,可采用C/S或非C/S架构配置

CPU负荷率不超过60%
必要的附件
必要的软件
足够的控制柜(包括网络柜(如果需要),配电柜,控制柜)和操作台。
要求成本尽可能低。

编者按:
        由于客户需求多样,系统集成商的工程师不得不熟悉各家系统,有时找到PLC或DCS的代理或厂家,销售配置的不完整,缺少一些附件,成本倒是影响不大,关键是在现场耽误时间,因此请大家做精确的系统配置。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节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用浙大中控的啊?这个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这是PLC的,不是DCS的,所以不能用浙大中控的DCS。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我最近配置一下贴出来

网友B:
PLC限定为AB ControlLogix 5000,Schneider Quantum 67160,Simens S7-400,GE PAC7i,ABB AC800M,其他的大型PLC, SCADA,PAC也行。

貌似西门子写错了。

楼主:
不好意思,当初少个e。

网友C:
先问一下,你需要 把系统分成2套 控制器么?

再下来,你的150个 AO 回路也不算少了。

你要求 CPU 内存占用率在 多少, CPU负荷率大致在多少?

楼主:
其实写“要求成本尽可能低。”已经暗示控制器带点最大化了,呵呵。

网友D:
用Siemens S7-400的CPU带S7-300的模块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C:
不管多便宜,

能稳定使用才是大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iemens S7-400的CPU带S7-300的模块不是也可以吗?

可以的,带的就是ET200M

网友E:
“要求成本尽可能低”就用盟立的PLC。

楼主:
没人回复,我顶起来。

网友F:
上位机有几个?

主站PCS7---417H 订货号知道不?6ES76568B为开始的订货号

单独配备8个BA00电池,主站就是全冗余系统

分站看总体布置,是要求全部硬件冗余还是只是留出备份容量

IM153单独硬件不冗余系统和冗余都可以采用,一个480mm导轨安装8个模块 PS307-5A,IM153,其他的分别选用SM331,SM332,SM321,SM322,数量和连接器手册有详细介绍。

这些模块分站配备看看手册就可以凑齐点数。具体的控制柜和操作台看是仿威图还是威图,还是不锈钢。。。。

如果是楼主自己的项目可以联系:426018683或者你朋友联络确定最后的方案。

从原始设计出图到安装调试都可以,这里说的上述应该可以满足你大概需要了。

网友G:
汗,我们公司很少接触这么多点数的PLC呀。

我们公司项目最多用S7-300

比较经常用S7-200,我们公司太小了呀!!!!!!

学会做小项目进大公司做大项目会有问题吗?有哪些东西是要准备的?

网友H:
Quantum PLC硬件清单:

主机架:
底板:140XBP01000 x 2
冗余电源:140CPS12420  x 4
CPU:140CPU67160 x 2 (或者新款140CPU67261 x 2)
以太网:140NOE77101 x 4
远程I/O:140CRP93200 x 2
内存扩展卡(7MB):TSXMRPC007M x 2

I/O模块:
8通道AI(4-20mA):140ACI03000  x  55
8通道TC:140ATI03000 x 28
8通道RTD:140ARI03010 x 28
8通道AO:140ACO13000 x 21
16通道DI(24 VDC):140DDI84100 x 42
16通道DO(24 VDC):140DDO84300 x 21
I/O模块螺钉端子条:140XTS00200 x 195

根据Quantum系统远程I/O的点数约束,一共需要16个远程I/O机架,考虑到余量,可以配置18个16槽机架:
140XBP01600 x 18
每个机架都有电源和通讯模块,所以:
140CPS12420 x 36
140CRA93200 x 36

另外远程I/O附件:
RG6同轴电缆:975750000  x 若干
RG6同轴电缆分支器:MA0185100 x 36
RG6电缆F接头:MA0329001 x 20
RG6同轴电缆热备分离器:MA0186100 x 2
同轴电缆切割及接线工具若干

工程师站配置Unity Pro XL编程软件一套

四个操作员站配置CitectSCADA服务器 x 2,互为冗余;另加客户端 x 2。

其他待续。

楼主:
AB ControlLogix 5000冗余配置清单

一 I/O统计

二  配置

1 PLC系统

1.1 控制站

1.2 I/O站

2 操作站硬件

3 操作站软件(对等架构)
4 盘台柜
如客户规定800X800X2100或800X600X2100的机柜,请采用13槽的底板。
5 操作站软件(C/S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会做小项目进大公司做大项目会有问题吗?有哪些东西是要准备的?

大项目只是点数多而已,不一定复杂。只要小项目掌握基本知识,大项目不难的。

楼主:
Schneider Quantum 67160 冗余配置清单

一 I/O统计

二 配置

1 PLC系统

1.1 控制站

1.2 I/O站

2 操作站硬件

3 操作站软件(对等架构)

4 盘台柜

网友I(2011-02-13):
楼上写的很细 啊,很不错。

楼主:
呵呵,方便初学者,其他没什么用

网友J:
强人如此之多,佩服佩服!

网友K:
2000多个点了,还算PLC啊?

你都没多多少个PID loop, 怎么算CPU 负 ?

你这个题目太大了

网友L:
这是正宗大系统哦。

网友M:
DCS,PLC不是以点数多少区分的。

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有150个回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是正宗大系统哦。

这么多的控制点AI/AO、粗略的算了一下,按要求AI就得110块、AO需要21块,再参考23楼苹果的说得,如果用西门子的PLC,建议采用分散/集中控制系统,采用若干个S7-400/300PLC系统,分散控制相对独立的工艺流程区域或设备,通过冗余的以太网将这些S7-400/300PLC系统及ES 、OS连接起来。配置嘛,等等有空再说!

网友O:
这么多的模拟量,本人觉得选择DCS的好,逆是不是应用在石化行业的啊!

楼主:
现在PLC的功能强大,PLC的模拟量处理能力不一定比DCS差

网友P:
题目出的有点大。回答困难先学习学吧。

网友N:
这么多的控制点AI/AO、粗略的算了一下,按要求AI就得110块、AO需要21块,再参考23楼苹果的说得,如果用西门子的PLC,建议采用分散/集中控制系统,采用若干个S7-400/300PLC系统,分散控制相对独立的工艺流程区域或设备,通过冗余的以太网将这些S7-400/300PLC系统及ES 、OS连接起来。配置嘛,等等有空再说!

接26楼:根据要求冗余简单的配置了一下:

PS307             2A                       6ES7 307-1BA00-0AA0     28只
CPU           315-2PN/DP          6ES7 315-2EH13-0AA0       7只
MMC存储卡 512KB                 6ES7 953-8LJ00-0AA0         7只
UR           530MM机架              6ES7 390-1AF30-0AA0        28只
IM360                                         6ES7 360-1AA01-0AA0         7只
IM361                                         6ES7 361-1CA01-0AA0       21只
DI    16*24VDC                         6ES7 321-1BH00-0AA0       42只
DO   16*24VDC                        6ES7 322-1BH00-0AA0       21只
AI      8*12BIT                            6ES7 331-7KF00-0AB0      110只
AO     8*12BIT                           6ES7 332-5HF00-0AB0        21只
20针前连接器                            6ES7 392-1AJ00-0AA0      194只
SITOP POWER 10A                  6EP1 334-1AL12                   7只

STEP 7 V5.4 中文基础版          6ES7 810-4CC08-0KA5(浮动授权)1套

网友L: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siren    geh29

二等奖1名:10MP获得者:abysmal   abysmal

三等奖2名:30积分获得者:

陈石头    hh_clei

宝马760LI    tysht

网友Q(2011-06-07):
膜拜大神。学习了。弱弱问下:我有个用AB1756 L61做的冗余系统。冗余模块选的1756 RM。当在控制器上选上冗余时冗余时就报错 说冗余系统的控制器版本要大于.50.。。。。是指的V17.XX吗?我只有17.2.X的版本 是指这后面的.2 低了吗?

楼主(2011-08-08):
重新下载固件。

网友R(2011-12-18):
引用 网友N:
这么多的控制点AI/AO、粗略的算了一下,按要求AI就得110块、AO需要21块,再参考23楼苹果的说得,如果用西门子的PLC,建议采用分散/集中控制系统,采用若干个S7-400/300PLC系统,分散控制相对独立的工艺流程区域或设备,通过冗余的以太网将这些S7-400/300PLC系统及ES 、OS连接起来。配置嘛,等等有空再说! 接26楼:根据要求冗余简单的配置了一下: PS307             2A                       6ES7 307-1BA00-0AA0     28只 CPU           315-2PN/DP          6ES7 315-2EH13-0AA0       7只 MMC存储卡 512KB                 6ES7 953-8LJ00-0AA0         7只 UR           530MM机架              6ES7 390-1AF30-0AA0        28只 IM360                                         6ES7 360-1AA01-0AA0         7只 IM361                                         6ES7 361-1CA01-0AA0       21只 DI    16*24VDC                         6ES7 321-1BH00-0AA0       42只 DO   16*24VDC                        6ES7 322-1BH00-0AA0       21只 AI      8*12BIT                            6ES7 331-7KF00-0AB0      110只 AO     8*12BIT                           6ES7 332-5HF00-0AB0        21只 20针前连接器                            6ES7 392-1AJ00-0AA0      194只SITOP POWER 10A                  6EP1 334-1AL12                   7只STEP 7 V5.4 中文基础版          6ES7 810-4CC08-0KA5(浮动授权)1套

是这个配置么????

网友S(2014-01-03):
GE7I 的与Quantum 67160  冗余都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