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做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9-16):
系统是S7-200的PLC、MCGS、ABB的变频器
我想做的是,用MCGS做485通讯,控制200和变频器
请问各位这样有难度吗,需要做通讯程序吗,在MCGS软件里面怎么对PLC和变频器组态

网友A:
MCGS已经开发了S7-200 PPI通讯驱动。

如果200PLC有2个口,可以考虑其中一个口与mcgs通讯,另外一个口与ABB通讯。

网友:
用的224的哈,只有一个串口

现在的方法就是PLC和变频器都用485走MODBUS

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屏和plc进行通讯,plc和abb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很简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