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PPW编程软件如何创建新工程
事在、人为

楼主(2010-09-17):
我下载的GPPW编程软件不能创建新工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根据GPPW使用手册说明上的离线操作步骤还是创建不了!请求高手支援!谢谢、

网友A:
说过很多次了,你在安装的时候是不是勾选了 仅用于监视 的选项?

网友B:
安装的时候都不打勾还创建不了的话,重装下系统吧

事在、人为

网友:
我没有打钩、、、只是设置工程名的时候无法创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关于我没有打钩、、、只是设置工程名的时候无法创建!

如果不适用最新硬件的话,还是安装V7版本

网友E:
多半是安装出了问题,你仔细地看安装步骤 一步一步的点 不要点快了 看清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安装的时候都不打勾还创建不了的话,重装下系统吧

重装系统,什么打沟啊不是,系统问题,你这个系统和软件部兼容